请教一下大伙,有没有人用过液态金属导热

楼主(2016-12-25):
发现有一种叫做液态金属的,比硅脂贵多了,有没有人用过,好用不好用。

网友:
真正专业用的是钾钠合金

网友:
液态金属   有歧义

1.玻璃金属
2.GaIn合金

网友:
钾钠,核动力反应堆上用的,很高大上。

网友:
液态金属   怕是没有热管散得那么好吧?

网友:
  水银(汞)就是典型的:(常温下)液态金属,,,问题是你敢用么?

网友:
钾钠,用这也太作死了

网友:
对那些液体金属(淘宝上买的CPU散热的),有点恐惧,有毒的么?

网友:
楼主你就不能好好用硅脂么,非要折腾那些奇怪的东西

网友A:
用之前的待机温度.

用了之后的待机温度

组图.  周围那圈东西是防侧漏的.

楼主:
其实散热还有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绝缘
搞到真正氧化铍陶瓷的绝缘板其实更关键

网友:
钻石导热其实最好的啦,有人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散热还有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绝缘
搞到真正氧化铍陶瓷的绝缘板其实更关键 ...

氧化铍是毒物

网友B:
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大量的热,而温度不会上升。

全液态的已经没有了固态变液态这一大量吸热过程,为何觉得液态的好?

优点只是能密切结合散热面吧!另外一个是熔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大量的热,而温度不会上升。

全液态的已经没有了固态变液态这一大量吸热过程,为 ...

在一个持续大量发热的环境中, 吸热能力再强也是徒劳.

液态金属要的是它的接触面积和导热系数.

网友:
以前用过镓导热,非常好用

网友:
为何不用含有金粉的导热硅脂?

网友C:
这个看上去怎么像导电银浆啊

网友:
用过,还行。但也没比含银硅脂好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上去怎么像导电银浆啊

导电银浆我看立创商城有售,这东西的导热系数是多少啊?既然加热会固化导电,会不会说明固化后导热系数非常好~

网友:
cpu上用导电的,分分钟挂掉

网友:
前周给我的笔记本换了液态金属,thinkpad x240 i5 低压U,拷机温度是低了一点,大概5度吧,原本60度,如果是低压u的话不用换液态金属,标压的话可以试试,现在还剩半管,,,先留着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之前的待机温度.

严谨过程应该是
1.先清灰看看温升
2.换普通硅脂
3.最后才是换液态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散热还有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绝缘
搞到真正氧化铍陶瓷的绝缘板其实更关键 ...

关键是这个有毒,怎么防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之前的待机温度.

直降20°,太变态了,这 东西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谨过程应该是
1.先清灰看看温升
2.换普通硅脂

硅脂半年就干硬化, 一年不换, 机子就过热死

换了这个之后, 我2年都没拆过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降20°,太变态了,这 东西 多少钱

某宝能找到, 几十块钱而已

楼主:
好的,不管怎样,买来试试再说

网友:
现在这么热的石墨烯怎么没有人提啊!

网友F(2017-03-23):
发现一条财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这家卖的液态金属才32块钱,10g,比另一家卖64块钱0.2ml的便宜20bei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现一条财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SdXC2q&id=544362491503&ns=1&abbucke ...

这货可以用来给cpu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