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0V转5V的芯片,外围越简单越好,最好像78L05

楼主(2016-12-26):
求40V转5V的芯片,外围越简单越好,最好像78L05,耐压要求40V以上,电流在0.5A左右即可,因78L05耐压不够。体积越小越好!谢谢!

网友A:
LM137     菌工级

网友B:
LSI 8708EM2  最高能到40V,还带过流保护

网友C:
(40-5)*0.5=17.5(W)
敢用线性稳压?能当烙铁用了。

网友:
就算耐压够了也不行。 buck 吧。

网友:
只能用DC-DC吧
要不然这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137     菌工级

谢谢,这个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I 8708EM2  最高能到40V,还带过流保护

谢谢,有规格书吗,网上好像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0.5=17.5(W)
敢用线性稳压?能当烙铁用了。

不好意思,是0.05A,不过好像功耗也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规格书吗,网上好像查不到

网友D:
LM317,前面串一个330欧姆2W的电阻,现在电动车控制器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317,前面串一个330欧姆2W的电阻,现在电动车控制器就是这么搞的

之前试过了,摸上去就是个泡,热的吓人,还是DCDC靠谱

网友:
汽车上用的4275

网友:
7805前面串一个22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E:
要简单直接上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简单直接上模块

请问有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
LM2596,最简单了,效率还行

网友:
7805前面串一个大点的电阻不行吗?电阻可以分压一部分的,电阻功率留多点余量没问题的,也不至于7805上面功率太大发热严重。78M05耐压最高35V。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C:
(40-5)*0.5=17.5(W)
敢用线性稳压?能当烙铁用了。

比个灯泡还热/偷笑

网友:
引用 网友F:
0.05A的话,可以看看PW8600-5V  这是80V耐压的LDO,
0.5A就只能是DC-DC,如PW2558,这是耐压55V的降压芯片

收藏了,这个电源芯片不错,挺齐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0.05A的话,可以看看PW8600-5V  这是80V耐压的LDO,
0.5A就只能是DC-DC,如PW2558,这是耐压55V的降压芯片

这是哪个品牌的,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
AZ431+大功率三极管+3个电阻完事

网友:
不差钱 用TI的 LM2936 最大40V  LM2936HV  最大60V ,输出电流最大50mA,这个我用过还不错,除了贵点。XX批量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