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矩阵测量方案

楼主(2016-12-26):
现在有个5*5的fpc电容矩阵键盘,由上下两层fpc组成,每层上5条导电条带,上下两层十字交叉,共引出10条线,交点处构成电容按键,当按压某一按键时该处电容值由30pF左右变到35pf左右,现在能想到的方案是用555测电容,用cd4052切换在5列之间选一条,在5行之间选一条,轮询测两条线之间的电容变化,求更好的方案!多谢
补充:其实不要求能测出准确的电容值,而是知道那个键按下就行。

楼主:
有没有类似功能的电容式键盘的芯片,帮忙推荐啊,谢谢

网友A:
电容触摸屏芯片,你找主流的,看原始值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触摸屏芯片,你找主流的,看原始值寄存器。

主流的电容触摸芯片都是通过按键金属片和人体耦合,感应电容变化,我这个不是感应人体,而是感应按键的按压带来的电容变化

楼主:
这是电容屏的驱动芯片,我想要电容按键的触控芯片

网友:
扫描的电容键还真没见过,不过Holtek有多触摸按键的检测芯片,检测方法是多组的振荡器+计数器

网友B:
其实楼主的方法也挺好的,不过建议楼主在板上放一颗标准电容,用来做比较CD4052是4选1,楼主有5条线应该用CD4051两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的方法也挺好的,不过建议楼主在板上放一颗标准电容,用来做比较CD4052是4选1,楼主有5条线应该用C ...

问了Holtek的技术,他说没有合适的方案,CD4051的引脚电容比较大,想选ADI的ADG658,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流的电容触摸芯片都是通过按键金属片和人体耦合,感应电容变化,我这个不是感应人体,而是感应按键的按 ...

不是电容按键,是用电容触摸屏的芯片。这种芯片可以检测到节点上的电容变化,和你的XY扫描原理是一样的。手指可影响电容量,你的距离变化,可以更直接的影响电容量,信噪比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容按键,是用电容触摸屏的芯片。这种芯片可以检测到节点上的电容变化,和你的XY扫描原理是一样的。 ...

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一下吗?我对这个不了解,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一下吗?我对这个不了解,多谢

ATMEL 就有,你自己找找。

网友C:
不用555,用触摸芯片,或者找下论坛上的触摸电路原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应该比较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555,用触摸芯片,或者找下论坛上的触摸电路原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应该比较好实现。 ...

这个不是靠和人体耦合产生电容,是上下两层薄膜直接本身有个电容,当外界有压力时,电容变大5pF左右,要检测这个变化,我看到绝大部分是检测有没有这个电容的,而不是这个检测这个电容变化的

网友D(2022-05-14):
LZ 最后找到合适的方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最后找到合适的方案了吗?

直接FPC设计成电容触摸屏原理,用触摸屏芯片好了,根据触摸输出的坐标值,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