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PCB顶层与底层导线连通不打孔的工艺

楼主(2016-12-26):
我们想实现线路板PCB顶层底层导线连通但不打孔,请教下大家是不是做个4层板,然后通过盲孔就可以实现?

网友:
完全 不打孔 不行吧,  例如:  盲孔是  指 顶层 连通 到中间某层,   底层不通(看不到顶层的孔).        是否正确 看看行家怎么说....

网友A:
就是把孔堵起来嘛, 叫 过孔塞油,

如果这招不行 那就只能做盲孔到中间层再电路走到旁边, 再盲孔到底层~

网友:
从电路板一侧走半个孔呢(邮票孔那种贴片的模块给的启发哦)

网友:
焊跟线  上下一连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孔堵起来嘛, 叫 过孔塞油,

如果这招不行 那就只能做盲孔到中间层再电路走到旁边, 再盲孔到底层~ ...

对的,就是这样;我先做盲孔看看,到时再看看过孔塞油,谢谢

网友:
盲孔也是要打孔的呀,楼主的需求真是奇怪

网友:
不打孔只能焊线了

网友:
塞孔,把孔堵起来

网友:
这是防抄板么?

网友:
楼主先说下要达到的目的,大家也好帮你。是在焊盘上要联通还是没地方打孔?纯粹的不打孔估计不可能,除非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