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iCad4.0.4 放置元件调用库时候容易卡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12-26):
想学一下开源免费的软件,感觉会成为趋势,发现放置元件时候调用库 或浏览封装很肯容易卡机,各位用过的说说怎样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楼主有没有把库本地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楼主有没有把库本地化?

原理图的元件属性默认的封装选项是空的,指定封装时候 就容易死机,库本地化,还不清楚的怎么弄,软件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B:
所有元件都在线放在github的,卡到死。
先网上搜放到本地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元件属性默认的封装选项是空的,指定封装时候 就容易死机,库本地化,还不清楚的怎么弄,软件是 ...

kicad 要把库本地化才行,不然库都是从github上更新的,速度可想而知

网友A:
详细请参见 https://www.lifetyper.com/2016/0 ... ithub-to-local.html

网友:
生成封装库配置文件注意:
1、直接运行 build.py+空格+库文件夹目录
2、库目录  C:\Users\robot\AppData\Roaming\kicad\
3、在生成库时,不要有其他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请参见 https://www.lifetyper.com/2016/01/install-kicad-library-from-github-to-local.html

好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元件都在线放在github的,卡到死。
先网上搜放到本地的办法。

刚刚接触 ,先看看

网友C:
我是直接用文本编辑改的,给大家贴一个更改前、后的 fp-lib-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文本编辑改的,给大家贴一个更改前、后的 fp-lib-table。

好的试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
用了下里面的Gerber 编辑器,卡的很啊。就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