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1820兼容DS18B20温度传感器,发个stc15w408的c51测试程序供参考

楼主(2016-12-26):
有些项目简单一直用ds18b20系列的温度传感器。不过做为唯一器件,有时候还是要担心缺货的风险的。
幸好国产的ic不断做出了填补,希望越来越多的兼容器件出现,造福广大电工,

最近找到个号称兼容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ic,测试了下还可以,硬件算是兼容的,由于缩短的读写时隙的时间,
是不能直接用在原先的老电路板上,必须更新程序。//stc15w408as_IRC_11.0592Mhz测试
最快80ms读一次(12位分辨率下),程序只有读温度功能,其它功能暂时用不上,需要的改改ds18的也差不多

有需要的上tb自己找吧。

楼主:
//******************************************************************
//  RW18b20读写函数
//------------------------------------------------------------------

//stc15w408as_IRC_11.0592Mhz测试

//****************************************************************
//延时函数  !!!延时根据不同Crystal和不同mcu要调整!!!
//----------------------------------------------------------------
void delay18(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count--)
    {
        for(i=0;i<3;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延长延时时间,现在旧探头也能用了!!!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再增加延时时间,避免长线出现断数据问题!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

//i=24=>2us
void delay_1us(unsigned int i)//us级延时
{
    while(i--)    ;//精确延时
}
//******************************************************************
//第二个温度探头
//------------------------------------------------------------------
Init_DS18B20_1(void)//复位(通讯)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端口I/O先拉高,准备复位
    delay18(4); //80us

    DQ = 0;     //通讯复位低电平
    delay18(28);//(28)=550us时隙
                //(30)=590us

    DQ=1;//加此句后,0xcc和0x44发送数据命令正确!!!   //DQ==1表示释放总线???

    x=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if(x==)   //如果x=1:        失败;

    delay18(15);//补偿
}
//写字节
WriteOneChar_1(unsigned char my_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0xcc=>204=>0b_1100_1100
                        //==>写入的第一位数据,LSB应该是“0”值啊,示波器看到“1”值??????
    EA=0;

    for (i=8; i>0; i--) //先写LSB低位,最后MSB
    {
        DQ = 0;         //写0
        delay_1us(2);   //就算要写“1”也得先发一个2.5us以上的L电平
                        //(1)=4~5us;(2)=8us;
        DQ = my_dat & 0x01;//写1
        //---------------------------------

        delay18(3);     //读写时隙78us(5T)
        //---------------------------------     //5T+
        DQ = 1;         //强制为1  恢复Trec     //恢复至少3us间隙,是由主机发出1高电平么??????
        delay_1us(2);   //(3)=7us间隔恢复时间

        my_dat >>= 1;   //写数据右移一bit,最后第8次是MSB写入
    }

    EA=1;
}
//读字节
ReadOneChar_1(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my_dat = 0;

    EA=0;

    DQ=1;           //释放总线              //有无以下两句指令,无影响
    delay18(2);     //延时
    //---------------------------------
    for(i=8;i>0;i--)    //先读LSB低位,最后MSB
    {
        my_dat >>= 1;   //数据移1位             //读到的LSB数据向右移位,这样8次以后,最后读到的MSB在最高位

        DQ = 0;         //主机拉低总线          //按pdf_P27页要求,至少保持>3us低电平,后,主机要"释放总线"
        //---------------------------------
        delay_1us(1);   //保持20us      //在1T位置,做采样时间点

        DQ=1;           //释放总线              //zxy若无此两句,温度永远显示为0值,即,主机没有释放总线!!!
        delay_1us(3);   //延时10us左右          //何云成:疑问???

        if( DQ )        //==1                   //采样!!!
            my_dat |= 0x80;

        delay18(3);     //读写时隙78us          //保持4T,读时隙宽度
        //---------------------------------
        DQ=1;           //5T以后,强制1电平     //T_rec>3us满足此条件!!!
        delay_1us(2);   //(2)=8us维持,以便下一bit读取
    }

    EA=1;

    return(my_dat);
}
ReadTemperature_1(void)//读取RW1820温度值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long int tt=0;

    //Delay(85);            //等待80ms???再读温度==》没有任何改善???
    //while(DQ==0)  ;       //用此条件判读,亦无改善!!!
    //---------------------------------
    Init_DS18B20_1();       //复位

    WriteOneChar_1(0xCC);   //跳过ROM
    WriteOneChar_1(0xBE);   //读暂存器

    a=ReadOneChar_1();      //L(温度值)
    b=ReadOneChar_1();      //H                 //后面值不需要了
    //---------------------------------
    Init_DS18B20_1();       //复位

    WriteOneChar_1(0xCC);   //Skip ROM 跳过     //0xcc=>204=>0b_1100_1100
    WriteOneChar_1(0x44);   //C-T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50);//延时250us    //何云成:疑问???    //zxy:不必要,因为读上一次温度就可以了
    //---------------------------------
    t=b;
    t<<=8;
    t=t|a;

    //tt=t*0.0625*10;
    tt=t*0.625;

    t=tt;

    return(t);
}

网友A:
时序要求严格的,所以建议贴一下对应晶振,机器周期,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要求严格的,所以建议贴一下对应晶振,机器周期,main()..

源程序头上就写了://stc15w408as_IRC_11.0592Mhz测试  1-wire总线,就是这样的,晶振频率不同,就得仔细调整,

网友:
留存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和DS18B20相比,时序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DS18B20相比,时序不同吗?

时序缩短了;   都是1-wire的思路,基本相同,

网友B:
查了一下,RW1820号称是美国的,自称比DS18B20更强。 看功能介绍,确实比DS18B20多了一些功能。 到底是国产的还是美国的?

网友C:
好,果断代售。没人下手我就先下手啦

网友:
谢谢楼主,先做个记号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找了一下,看到RW1820A+ 好像精度更高

网友:
有官网吗? 这个IC多少银子?

网友E:
这颗 价格 是什么情况?  比DS18B20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找了一下,看到RW1820A+ 好像精度更高

只在很小的温度段内0.1度精度,没啥特别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颗 价格 是什么情况?  比DS18B20便宜?

  价格嘛,上量了可以自己去砍价,肯定比ds18b20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RW1820号称是美国的,自称比DS18B20更强。 看功能介绍,确实比DS18B20多了一些功能。 到底是国产 ...

应该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果断代售。没人下手我就先下手啦

月关,早有此想法,,,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