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学会焊接bga芯片了

楼主(2016-12-26):
以前焊接的,只是把芯片的几个脚粘上去了而已,jtag都没法连接。
后来,又尝试了几次,几乎次次都把芯片吹爆,心惊胆战的,再也不敢弄,找人焊接算了。
头两天不甘心,重新买了植球的工具,把坏的芯片拿来练手。搞了两天,植球总有几个不上芯片的。
后来改进了方法,终于植球成功。
今天下午尝试焊接了个芯片,看起来还不错。
焊上外围设备,插上下载器,激动人心的时候终于来临,jtag检测到了芯片。。。
赶紧焊上外围,运行成功。。。
其中有2片ddr3芯片。

总结:好的工具不可少,焊接bga温度很重要,温度高了,坏芯片,温度低了,不化锡。助焊剂不可少,可以用焊锡膏,可以用助焊膏。但是都需要用质量好的。不然杯具!

网友A:
把那活儿亮出来,无图无

网友:
工具和耗材都能重要~在公司,可以轻松的焊0.3mm的bga,清理好焊盘,对好位置,涂点助焊剂,风枪一吹轻松搞定~

网友:
我只焊过BGA153的EMMC

网友:
手工焊,最好重新做脚。

网友B:
求工具的高清无码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活儿亮出来,无图无

想看照片吗?明天植球前后对比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工具的高清无码大图

明天上图,无马可以,高清可能不行。手机拍的照片

网友C:
牛人啊,明天上图来看看

网友:
我土炮吹过WNDR4500的BCM4706 第二次就妥了。第一次不成功是因为无铅锡要求温度太高不敢加了,第二次铲去无铅锡改用有铅锡球值锡后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啊,明天上图来看看

徐工好久玩点更高大上的?

网友D:
还没用过bga,就问下一般买到的都是带锡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用过bga,就问下一般买到的都是带锡球的吗

全新的都是带锡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徐工好久玩点更高大上的?

我的 XILINX FPGA开发板,还在家里吃灰呢

网友E:
以前工厂修手机,几百脚的BGA,焊这个分分钟的事啊,,一般温度调330度,30秒内要完成,,久了芯片就坏了
1.焊盘要平,先上锡,刮平
2.加助焊济,放芯片
3.热风枪吹。。。吹的时候注意看旁边器件的锡有没有化,化了后,轻轻拔动芯片,如果能左右推动,就是推一下,还能复位,基本就好了
  有时感觉不好,怕有虚焊,我们会在快冷却的时候,按住芯片,按一会

网友F:
关键是干嘛花那么多功夫去学焊这个?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G:
搞个视频出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个视频出来学学

不需要,youku上多了去了。就是按照那个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干嘛花那么多功夫去学焊这个?

你认为是屠龙之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XILINX FPGA开发板,还在家里吃灰呢

抽时间玩起来就是了呗。

网友:
难度太高,一不小心就搞废掉

网友:
会焊BGA是方便,不用经常外出找设备和人,节约不少时间

网友H:
楼主好久不见冒泡了,现在焊接技术精进啊

网友:
话说同事的一台笔记本,就是开不了机,修电脑的人试了也没搞定,带到公司,我拆开用排除法拆了几个芯片定位问题,最后怀疑是CPU,就直接用热风枪吹焊,真的是走狗屎运,维修成功

网友:
工厂做维修的,整天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焊BGA芯片,一焊一个准儿。

网友:
我是不会植球,焊还是很好焊

网友:
bga芯片了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还没碰过BGA, 只看过视频教学如何焊接BGA, 填球等等

网友I:
进口助焊剂(笔状)40一支,焊完后看不出来焊接过的。
学会BGA拆完再盖上还能原封不动就样才niubitily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进口助焊剂(笔状)40一支,焊完后看不出来焊接过的。
学会BGA拆完再盖上还能原封不动就样才niubitily ...

什么牌子的?淘宝上的假货太多,实在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久不见冒泡了,现在焊接技术精进啊

没办法,被逼的啊。

网友K:
找个什么东西又便宜又能有BGA的又能测试

网友:
从没玩过BGA封装的呀,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牌子的?淘宝上的假货太多,实在不敢买。。

跟ITW助焊笔很像,无铅的。很久之前用,下次找到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个什么东西又便宜又能有BGA的又能测试

可以考虑做个stm32的板子,反正芯片和板子都便宜,群众基础还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牌子的?淘宝上的假货太多,实在不敢买。。

华为基站和爱立信基站上面焊接基本全是用这种。很久以前用过,现在估计很多公司用不起这种助焊剂,一只按个二十来次差不多了。

网友L:
怎么检查焊好没?我在工厂里看到都是x光来检查,业余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检查焊好没?我在工厂里看到都是x光来检查,业余怎么搞?

加热到差不多时间,用镊子轻轻碰一下芯片,它能够自动归位就表示底下锡球都全部熔化,这时停止加热。
新手建议找芯片没有封胶的旧手机测试,拆装几次后手机功能都全部正常就算入门。主要是靠经验,时间久了就熟能生巧了。

网友M:
想自己焊接bga,22脚,0.5mm的,怎么上锡膏啊,拿针管一个个点吗?

网友:
还是涂点助焊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自己焊接bga,22脚,0.5mm的,怎么上锡膏啊,拿针管一个个点吗?

如果焊盘做的喷锡,可以不用焊锡膏,摸助焊剂即可。陈金的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焊盘做的喷锡,可以不用焊锡膏,摸助焊剂即可。陈金的没玩过,不知道。 ...

涂焊锡膏需要用钢网吗?开一张3*3cm的钢网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涂焊锡膏需要用钢网吗?开一张3*3cm的钢网要多少钱啊?

焊锡膏肯定要钢网。不然就是一片到处短路。助焊膏不需要,只用刷子薄薄刷一层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膏肯定要钢网。不然就是一片到处短路。助焊膏不需要,只用刷子薄薄刷一层即可。 ...

太感谢了,准备做板子尝试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bga焊台?

网友:
出个图让大家瞧瞧!!学习一下!!!

网友:
昨晚试了一下,只有很小的BGA才容易拆,真的能把芯片吹爆,变形...

网友(2018-03-04):
我也是冲图片来的!

网友:
无图,就是耍无赖!

网友:
推荐下热风枪型号, 自用

网友N(2019-11-03):
如果把PCB底部加热到200℃,在上面用热风吹是不是更容易成功?

网友(2020-11-11):
温度调多少度合适呢?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248525579535398815
一学就会,上手就废

网友:
有好的工具搞BGA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工厂修手机,几百脚的BGA,焊这个分分钟的事啊,,一般温度调330度,30秒内要完成,,久了芯片就坏了
1 ...

焊接的时候 在PCB上涂一层焊油就可以了,焊油多了芯片浮在焊油上面就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把PCB底部加热到200℃,在上面用热风吹是不是更容易成功?

大的BGA芯片或者高温无铅焊锡要加热PCB。

网友:
手工焊BGA不是技术,靠的是运气。以前在工厂没事干就拿废板子练手焊BGA,球距0.4mm 球大小0.4mm的主控,风枪大风口吹了十多片,焊盘涂专用液态助焊剂(外面买不到的不知什么成分,加热不冒泡不发黑)然后有40%不同程度短路,虚焊。板子最好用预热台预热,虚焊可能性降低很多。如果能用回流焊炉就最好上回流焊炉,就算不是返修台,因为温度可控,焊接成功率也高很多。

网友:
恭喜楼主,楼主以后可以给自己的手机扩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