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00线编码器当反馈线超过50米时同步电机运行异常。

楼主(2016-12-26):
    300W的同步电机,2500线的光电编码器,由于应用的需要,现将光电编码器的反馈线延长至50米,
    发现电机速度在100RPM以下运行时,有异常的响声,甚至出现堵转现象。
    将反馈线缩短后,电机又运行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将编码器屏蔽线的一端断开,试试

网友:
编码器什么接口?

网友A:
是不是差分接口?
如果不是,建议用差分接口试试。

网友:
这么长要差分,电源多用几根线并着。

网友:
光电编码器不适合直接长线传输的,如果然一定要长线传输,也需要处理后再传输才行(如打包成异步通讯等)。

网友:
方案有问题,编码器线就不能走这么远。

网友:
转差分再转回来就好了

网友B:
编码器一般都是差分的,降低分辨率或者走串行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一般都是差分的,降低分辨率或者走串行协议

普通正交编码器出来的都是ab信号,没有差分啊

楼主:
编码器接口输出是ABZUV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差分接口?
如果不是,建议用差分接口试试。

是差分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