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的BLOCK RAM的使用问题 ?

楼主(2016-12-26):
virtex ii 的 BLOCK RAM 最大位宽是1到512bit,如果不超过最大位宽512bit, 是不是就只用一个RAM块 ?
就是想 尽量提高 一块RAM的利用率,不要出现 一块RAM上有部分存储空间 没有使用的情况,

网友A:
一般是18kbit(当16kbit用)是宽度*深度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8kbit(当16kbit用)是宽度*深度积

512*1 或32*16 都可以充分利用 一块RAM ?

网友:
引用 楼主:
512*1 或32*16 都可以充分利用 一块RAM ?

16384/512=32  16384/256=64  如果位宽为9倍数利用更充分,非9倍数为方便就浪费一位的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