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等离子电视维修的朋友吗?求教

楼主(2016-12-27):
原故障是不开机, Y板Z板坏了,换了几个IGBT管启动瞬间就又烧了,把203V主电源短路了,某宝重新换带来板后 能开机10秒就保护, 启动时屏幕有暗的噪波点光 不会蓝屏显示,是什么引起的,如何修?

网友:
换了板都不行,就只剩下屏问题了。可能屏个别点烧蚀短路了,觉得没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