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220T的右下角的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6-12-27):
如果不插电源,用电池开机,右下角的USB就不能使用,但是有电源输出,插入设备时不能自动识别,无法使用。
插上电源开机就没问题
在BIOS中也没找到类似的选项,有几个关于USB的选项,测试了下,都不管用。
亲们的X220也这样吗?

楼主:
主要是最近后面的电源插口有时候接触不良,就发现这个规律了。但是如果插电源启动正常后再拔下电源使用电池的话,就一样没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