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V3s,自带DDR内存的Cortex-A7,为何没人做成“派” ?

楼主(2016-12-27):
最近看到论坛里面几个自带sdram的arm9宣传力度很大,想评估一下看看明年能不能用在产品里面。

结果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更nb的芯片,全志的V3s。

首先是A7内核,主频网页上没说,估计有1G左右应该有吧。

支持1080p解码和编码。

更重要的是内置DDR2内存,128pin LQFP封装, 2层板+手焊妥妥的搞定。

就是内置的内存只有64M,不知道跑linux再加视频解码,能够吗?  另外网上几乎没有什么资料。

那些做各种派的,为何不出一个这个芯片的“派”呢?

-----
我查到的芯片基本资料:
CPU
• ARM Cortex™-A7
Memory
• Integrated 64MB DRAM
Video
• Supports 1080p@40fps or 1080p@30fps+VGA@30fps H.264 video encoding,
• Supports H.264 1080p@30fps decoding, MJPEG 1080@30fps decoding
Video Input/Output
• Supports 8/10/12-bit parallel CSI and 4-lane MIPI CSI2
• Supports up to 5M CMOS sensor
• Supports RGB/i80/LVDS LCD up to 1024x768 resolution
OS
• Supports Camdroid OS, an Android-lite operating system
• Supports Linux OS
Package
• 128-pin eLQFP
Connectivity
•  3 x SD card controllers
•  LRADC/SPI/TWI/UART/PWM
•  USB, EMAC+PHY

网友:
荔枝派zero

楼主:
论坛里有一个众筹的荔枝派,用的好像是A13芯片,虽然芯片是LQFP封装的,但是仍然要加一个BGA封装的DDR。  2层板是做不出来的,手焊更是难上加难......

网友:
这个内置64MB的DDR做树莓派之类的不够使啊,太少了。

网友:
有人脸识别的模块,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是linux

网友:
如果可以,把内存集成进去,的确是个好趋势,减少元器件数量,PCB面积和布线难度~

网友A:
荔枝派one是A13的。zero是V3S的。开发者的第一个样板已经做出来了,不过要众筹,肯定是年后了;具体联系方式去论坛搜索荔枝派就行了。是一个人开发的。

网友:
给力啊,怎么能拿到SDK 和 原理图样例?

网友:
值钱的是软件,树莓派很多人在用,已经积累不少代码了。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适合用来做裸机吗,不跑os

这个大概多少钱一片

网友C:
给楼主补一个资料,原理图
可以买一个相机当成开发板,有屏,有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适合用来做裸机吗,不跑os

根据我的搜索,淘宝上套片35,其他地方有报价低于20的,不知真假。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需要资料

PS:非常感兴趣,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到寄存器手册,或驱动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荔枝派one是A13的。zero是V3S的。开发者的第一个样板已经做出来了,不过要众筹,肯定是年后了;具体联系方 ...

能给个链接吗?

我使用“荔枝派”作为关键字,只搜到一个帖子“NanoPi NEO来了(呼叫荔枝派)”,

用“荔枝”作为关键字,搜到的是使用A13的连载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吗?

我使用“荔枝派”作为关键字,只搜到一个帖子“NanoPi NEO来了(呼叫荔枝派)”,

就是连载那个,不过用的片子据说已经停产了,我在众筹的时候买了一个,现在还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吗?

我使用“荔枝派”作为关键字,只搜到一个帖子“NanoPi NEO来了(呼叫荔枝派)”,

荔枝派的作者:http://www.amobbs.com/?177527

网友:
图像识别,视频编解码,可以直接买个行车记录仪,摄像头都有了

网友:
说是可以直接买个行车记录仪!但是,你并没有它的BSP开发包,淘宝买到的BSP开发包和那个并不是匹配的;
研究起来会万分辛苦;有那个实力,直接买个BSP开发包,然后自己画板子算了

网友D:
停产了,价格高了,以前5元多, 现在A64才40左右。

网友E:
可以都没有高速的并行接口,不然挂个fpga就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都没有高速的并行接口,不然挂个fpga就给力了

如果这个芯片支持24位LCD接口,也可以拿来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芯片支持24位LCD接口,也可以拿来用吧?

我就是要有屏幕之后再挂一个fpga,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补一个资料,原理图
可以买一个相机当成开发板,有屏,有摄像头

知道相机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停产了,价格高了,以前5元多, 现在A64才40左右。

V3S停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荔枝派one是A13的。zero是V3S的。开发者的第一个样板已经做出来了,不过要众筹,肯定是年后了;具体联系方 ...

我撸了个荔枝派想要个移植好的debian,都没有,本来打算用来做svn服务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不是的,是荔枝派用的那个U停产了,这个芯片好像是专门给行车记录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撸了个荔枝派想要个移植好的debian,都没有,本来打算用来做svn服务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看来树莓派的成功还是有原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撸了个荔枝派想要个移植好的debian,都没有,本来打算用来做svn服务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有debian啊。荔枝派默认的系统就是debian的。烧进去后液晶屏会显示界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debian啊。荔枝派默认的系统就是debian的。烧进去后液晶屏会显示界面的; ...

我在群里问了 没找到啊  我之前给树莓派装debian  就是直接烧录img文件的  荔枝派的debian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群里问了 没找到啊  我之前给树莓派装debian  就是直接烧录img文件的  荔枝派的debian没找到 ...

你肯定加了群的撒。群主他提供了好几个镜像的。有安卓的,还有debian的。我自己就烧录的debian的;按照群主的操作流程最后是把那个1G多的文件dd到tf卡里面去的。dd进去的那个就是debian;
启动后就进入桌面了;

网友:
Pi的重点 从来都不是硬件
完整的软件支持 才是Pi真正的NB之处,
要逐步的吸引大量的社区用户跟进和一起维护开发才行.

网友G(2017-02-09):
很感兴趣的是,这种CORTEX-A7运行的时候,在DDR2里取指的时候,速度也是1.2G左右吗?

网友:
主要是V3S散片搞不到

网友(2017-03-15):
为什么要bsp?要自己优化驱动?还是?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954-1-1.html
荔枝派zero
众筹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撸了个荔枝派想要个移植好的debian,都没有,本来打算用来做svn服务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做svn为啥不用软件支持多的树莓派呢,,有的连 映像都做好了。。。你只需烧录,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做svn为啥不用软件支持多的树莓派呢,,有的连 映像都做好了。。。你只需烧录,配置一下就行了。 ...

树莓派不是体积大么,这个比树莓派小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树莓派不是体积大么,这个比树莓派小好多

树莓派也有zero啊,那个体积不大

网友:
V3S这个芯片很好啊,驱动rgb屏,stm32f429加一片sdram真的好烦,引脚太混乱了。V3S从硬件角度看相当方便,只可惜网上搜了下,没开发资料。  玩不转。郁闷

网友(2017-04-29):
引用 网友G:
很感兴趣的是,这种CORTEX-A7运行的时候,在DDR2里取指的时候,速度也是1.2G左右吗? ...

不是的,ddr读写数度没这么高。

网友(2018-04-14):
V3s集成了64M DDR,极大减少了外围器件数目(200个左右,比竞品少15-20%),而且封装为LQFP,十分方便设计及生产。

网友:
荔枝派Nano:九块九的跨界 linux/RTT/裸机 多系统ARM开发板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95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