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算电流? 比如35BYJ46没有看到关于电流的参数

楼主(2016-12-27):
ULN2003的最大输出电流是500mA, 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500mA 是ULN2003 的峰值电流,静态电流要小多了哦! 请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
用的东西不先找文档查好参数,胡猜啊。

网友:
可以用LV8548 1A 。注意2003不能用于4线电机

网友:
知道电压和电阻参数,相除也可以计算电流

网友A:
35BYJ46这种空调摆叶的小步进当然可以用2003了。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定位的,比如突然断电,再开机,他的风叶要到一个初始位置,这个怎么弄得?

网友:
ULN2803也行啊,实在不行可以用单个的达林顿管,再不行就达林顿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BYJ46这种空调摆叶的小步进当然可以用2003了。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定位的,比如突然断电,再开机,他的风叶 ...

一个轻触开关搞定。然后如果开关坏了,要么哒哒响一段时间然后恢复正常(程序里要么检测到开关停机,要么转N步后停机),要么就彻底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