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能计量IC可以用来开发交流电压表吗?

楼主(2016-12-27):
请问电能计量IC可以用来开发交流电压表吗?

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大马拉小车

网友:
当然可以。我很久以前把cs5460a当AD用,省了运放电路。

网友:
很多都可以阿,ADI公司的、IDT的、国内就瑞能威的,都很好用

网友A:
我也用过电表芯片  当ADC 用来测交流电的电流。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交流电压表用电能计量IC还是太贵!普通MCU的ADC就足够了!

网友:
计量IC好像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电表芯片  当ADC 用来测交流电的电流。

采集速率快不?没用过

网友:
电能表IC的速率较高,因为他要每个交流周期内取样足够多样本,算功率才准确,例如CS5463,瞬时电压、电流的更新速率好像是4Ks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