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声大家对STM32F030R8这样的芯片其ADC参考电压怎么处理

楼主(2016-12-27):
发现STM32F030R8芯片没有VREF这样参考电压管脚,大家进行ADC采样,怎么处理参考电压的,谢谢

网友:
可以用其中一个通道采样一个基准电压做校正。

网友A:
把参考电压接到其中一个ADC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考电压接到其中一个ADC通道

可否提供点这样的 资料,谢谢

网友B:
如果供电电源不稳定或纹波较大,及时使用了前面大家说的方案也不是很好:其中一个通道采集基准电压后来其他通道采集到值与之比较,但是VCC纹波大会导致采集到的数据波动还是会很大。

网友:
所以,建议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别供电,最好使用基准电压+功率放大给模拟电源供电。 当然,数字地和模拟地也要分开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电源不稳定或纹波较大,及时使用了前面大家说的方案也不是很好:其中一个通道采集基准电压后来其他 ...

这个就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毕竟电源不稳定或纹波较大时采集到的数值已经不准了,看来这货ADC要求高的地方不好用,谢谢

网友B:
好怀念M48,小巧便宜,带内部基准,当然外部输入也好。。。 目前不知道哪家的M0,M3小封装的带内部基准或者REF输入脚。???

网友A:
对ADC的要求很高吗?  可以将模拟电路的电源与数字电路部分分开啊 (简单的, AVCC可在VCC后面接个LC滤波后 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ADC的要求很高吗?  可以将模拟电路的电源与数字电路部分分开啊 (简单的, AVCC可在VCC后面接个LC滤波后 ...

好的,谢谢

网友C:
很好奇,stm32对于少于64引脚封装的为什么要去掉参考电压引脚?

网友:
不同的精度对应不同 的场合,要求低的话直接连接VACC   高的话连接专用的参考电压 芯片如TL43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stm32对于少于64引脚封装的为什么要去掉参考电压引脚?

其实也为了区分档次,要不你为什么不用大的
就是故意烦你,给小容量的加限制,你要是不爽就老老实实加钱买大的~
要是把AD位数砍低,其实厂家自己也麻烦(实际内部就是同一种核心),
所以最简单的砍功能的方法就是砍基准输入脚了,立竿见影,包你躲不过这个限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为了区分档次,要不你为什么不用大的
就是故意烦你,给小容量的加限制,你要是不爽就老 ...

客观的说,还是能绕过去的,看电路设计和算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观的说,还是能绕过去的,看电路设计和算法了!

如果要求不高,当然可以绕过。但要求高一点的情况下是不好绕过的。
你要是给AVCC配个很好的电源,带一大堆滤波,想达到跟一个简单的基准源一样的效果,得花费不少¥,
这样对你的成本开销就高于你换大型号单片机对应的价格了
大部分理性的客户,这种情况下就老老实实用大型号了。
厂家的目的就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怀念M48,小巧便宜,带内部基准,当然外部输入也好。。。 目前不知道哪家的M0,M3小封装的带内部基准或者R ...

stm32全系列都内建基准芯片,仔细看看datasheet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全系列都内建基准芯片,仔细看看datasheet 吧

强制用电源当基准,要你用内置的一个低压基准去校正。
何苦呢?
电源上的噪声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电源不稳定或纹波较大,及时使用了前面大家说的方案也不是很好:其中一个通道采集基准电压后来其他 ...

这才是明白人。
拿电源当基准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电源上的纹波。
原本电源脚可以接受一定的纹波,并不影响工作,CMRR参数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基准源是不能有纹波的!基准上的纹波会按相同的比例直接反映到信号上。如果3.3V电源基准有6mV vpp的纹波,你12位的AD就只剩10位了!
想满足12位,你的纹波只能有1.5mV!

网友G:
不止一次用内置基准源校准AD采集数据,但是没有改观。后来改大一号封装,稳,稳极,稳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止一次用内置基准源校准AD采集数据,但是没有改观。后来改大一号封装,稳,稳极,稳得很。 ...

哈哈,用了的人才知道。
自己不实测,根本不会知道厂家砍掉基准源引脚有这么立竿见影的
说实话,STM32里面的那个12位AD,真的算12位AD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前提条件是你用外部基准,即使用431都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怀念M48,小巧便宜,带内部基准,当然外部输入也好。。。 目前不知道哪家的M0,M3小封装的带内部基准或者R ...

atsamd21g18有VREF脚,但价格贵,好象ATMEL的芯片都有VREF管脚,看了下ATXMEGA64D3就有VREF脚  ,MICROCHIP 的芯片也都有VREF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明白人。
拿电源当基准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电源上的纹波。
原本电源脚可以接受一定的纹波,并不影响工 ...

我有个板子 对体积要求高,只能用C8T6, 电池供电,我使用了3路LDO,其中给STM32用了两路,采集到的数据还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板子 对体积要求高,只能用C8T6, 电池供电,我使用了3路LDO,其中给STM32用了两路,采集到的数据还 ...

电池加单独ldo当然也可以啊,这样也不会有纹波。
但楼主很可能做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池加单独ldo当然也可以啊,这样也不会有纹波。
但楼主很可能做不到

小弟问一下,有的芯片的ADC内部参考电平会随着输入电压Vin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是某些芯片的个例(我用的cc2540)还是全都是这样呢?
因为,我拿电源接到供电口,串口输出ADC的值,当我拧电源的微调时,电压从2.5V~3.5V,串口输出的ADC值随之在变。。。

小弟新手,还请大哥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小弟问一下,有的芯片的ADC内部参考电平会随着输入电压Vin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是某些芯片的个例(我用的cc ...

这是非常错误的现象。正常来说不会这样。
即使一个再差的基准源,只要他叫做“基准”,那么它随着你供电电压变化的比例就不会很大,怎么也不该变化到百分之一吧。
我怀疑原因是你设错了参考源,设成用自己的供电电源作为参考了
很多AD都可以设置用电源做参考的。比如你是电池供电,那么就可以这样用。跟楼上一个人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非常错误的现象。正常来说不会这样。
即使一个再差的基准源,只要他叫做“基准”,那么它随着你供电 ...

谢谢你

网友:
通过用内部VRef通道采集VDD,通过反推出VDD电压,
然后用VDD校准其它的ADC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