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操作系统,可以用哪些CCS的版本啊?

楼主(2016-12-27):
请教大家!

网友:
win7 64位,用过CCS6.0,其它版本不清楚

网友:
我在用最新版本,7.0
win7  64位

网友:
只要不是3.3  之后基于eclipse的ccs都可以在64位系统运行

网友:
不过用起来不习惯,
现在的软件升级, 就是把之前的功能藏到不同的分组,
找起来麻烦

网友:
3.3 5.5都能用

网友(2017-07-31):
3.3主要是需要仿真器的win7驱动。
win7 64位从5.5、6.0、7.2都安装过,没有问题。

网友:
仿真去驱动支持随便什么版本都可以

网友(2018-04-28):
3、4、5、6、7、8全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