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瑞萨下IAR好用还是CS还用?大家用的什么IDE

楼主(2016-12-28):
CS+好用吗?我的IAR  Debug的时候太卡了!!

网友:
CS+ is more easy to use when compare to IAR

网友:
For which controller series you are asking, HEW and CS+ is for different controllers.

网友:
一直用CS+

网友(2017-03-31):
cs+有code 生成器插件,更好用些

网友:
感觉cs+用的好点,有code生成功能,有些寄存器的配置直接生成就可以当案例用

网友:
建议用 CS+ for CC,代码自动生成。

唯一缺点: 代码自动生成时,原来文件内的中文会变成乱码。

网友:
IAR的编译结果会效率高些,CS+因为是芯片厂商开发的(个人感觉是基于GCC的编译器),与芯片结合度高些,会有些好用的库。

网友:
用GCC,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