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V输入5V输出用于手机充电电源芯片及握手芯片方案

楼主(2016-12-28):
在制产品增加给手机充电功能,产品上有24VDC电源,转为5V后USB输出,给手机充电,类似于车载充电器,请推荐目前市面上比较通用的DC/DC芯片。
为了自动适应各品牌手机,也请推荐下手机充电的握手协议芯片,目前只知道RH7901 USB充电协议端口控制器用的广泛点,还有其他好的方案吗?

网友:
不是只要电压电流满足就可以充电了吗,手机插到电脑上都可以充电,不是电脑上也没有什么协议芯片?

网友:
只供给5V不就行了,你还想实现QC快充啊

网友:
只供5V也要保护电路的。

楼主:
不要快充,每个品牌的手机充电电路不同,手机会根据D+/D-的接法确定充电电流。只供电5V的话,只能500mA电流充电,太慢了。

网友:
台湾MPS ACT AX ,国产士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