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3.175柄径用什么刀能切割6061铝?

楼主(2016-12-28):
自己DIY的小机, 本身定位不是用来雕铝。

无耐临时有一型材需要开孔,手工开孔太困难也不美观,在不计较速度跟效率的基础上,有没有什么3.175的刀能拿来切割铝?

如果可以,下刀给进,以及速度多少合适? 机器是10mm光轴,3030型材结构。

每次下刀0.1mm,慢慢的磨是否可行?

网友A:
单刃或双刃铣刀,边切边加少量WD40或缝纫车油润滑,速度自己摸索一下,开始慢点,没问题再提高速度和深度,凭经验听声音和感受机架震动就能判断机器极限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刃或双刃铣刀,边切边加少量WD40或缝纫车油润滑,速度自己摸索一下,开始慢点,没问题再提高速度和深度, ...

谢大师指点,我一直以为单刃只是用来切亚克力,ABS,非金属之类的。没想切合金铝也可以。

网友:
铝容易粘刀,加工时一定要加冷却液。每次下刀0.1mm,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机器机械强度不够,并且精度很差,就基本不用试了: 抖动的刀具一下就坏。 ...

感谢老大指导。我这个开孔对精度没太大要求,1毫米内都没关系。

正如你所说,抖动坏刀应该是最大的问题。

手头单刃,双刃比较多,准备拿废2把试试。 没铣床,这种手工开孔太痛苦。

网友:
还是搞个 5K左右的铣床 改数控舒服

网友C:
开孔器,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孔器,几秒钟。。。

肯定开异形孔。。圆的我还费这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开异形孔。。圆的我还费这劲

用amo的02机干过几次铝,用汽车加剩的机油,声音小了好多。

网友:
啃铝最怕粘刀了,转速不能太高一般10000以下,要加切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