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够用的情况下,TI的28035和NXP的LPC1778怎么选择?

楼主(2016-12-28):
如果在资源够用的情况下,TI的28035和LPC1778怎么选择? 主要以工业稳定性和防破解难度来说。

开发环境其实都已经经历过,STM32用IAR, TI的28335用CCS也开发过程序。开发方便性来说,STM32肯定胜出,但是STM32碰到过VCC-GND短路,IO口莫名损坏等问题;而28335这方面来说稳固多了,没出现过任何硬件问题。

目前STM32用在低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小概率问题还能够容忍。刚好面临有个产品需要升级,相对成本不敏感。STM32有些不太敢用了。

现在倾向于在LPC1778和28035之间选择,价位也差不多,一个144Pin,一个是80Pin。28035我相对比较信任,只是资源稍微有些局促,NXP的芯片第一次接触,资源多,但不清楚他的口碑,特别是用在工业场合的稳定性,芯片的耐操程序,还有破解难度等。

当然,对高手来说,STM32的VCT6和ZET6照样用的很稳定,但是对我菜鸟选手来说,对使用STM32还是有些顾虑。

还是重点考虑NXP和TI的芯片了,主要用途是XYZ轴的步进或伺服控制,(只发脉冲就行,不是驱动器),希望使用过的前辈们推荐一下。

2017 Happy New Year!

网友A:
用最熟悉的吧,1778第一用,你一定会踩坑,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说起来都是泪呀。

网友B:
NXP的东西稳定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使用也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最熟悉的吧,1778第一用,你一定会踩坑,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说起来都是泪呀。 ...

最熟悉的是STM32,不用SDRAM,也会踩坑吗? 虽然我知道IO口分布不合理,布线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NXP的东西稳定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使用也比较简单

是的。都是Cortex-M3的芯片,如果继续用库开发,应该说难度不是太大。

28335也只限于会用而已,不熟练。

所以我心里是倾向于LPC1778的,毕竟资源多,Jlink和IAR配合用习惯了。

您有用过LPC开发产品吗? 工业稳定性如何?

网友C:
LPC1778稳定性还不错,如内部RAM\FLASH满足应用,那值得推荐。我们一产品在用,年用量10K左右,已销三年。基本没失效的。
但如用外扩SDRAM,不建议用,此芯片有这方面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C1778稳定性还不错,如内部RAM\FLASH满足应用,那值得推荐。我们一产品在用,年用量10K左右,已 ...

好的,也是工控产品吗?

楼主: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升级到stm32f407,这个最无障碍,就是不清楚407是不是会比103耐操一下,我碰到的和百度搜出来的vcc gnd短路貌似都是103的,可能使用基数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升级到stm32f407,这个最无障碍,就是不清楚407是不是会比103耐操一下,我碰到的和百度搜 ...

407系列应该是65nm工艺,103系列是130nm工艺,105/7是90nm工艺,一般而言工艺越高的话,肯定是越脆弱

现在的版本,103系列应该说比较耐操了,你可以去关注下已经升级了几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7系列应该是65nm工艺,103系列是130nm工艺,105/7是90nm工艺,一般而言工艺越高的话,肯定是越脆弱

现 ...

和使用环境也有关系,我安静的做个12864显示屏,没有一片出过问题

另外一个产品,有一批次,烧写程序ok的,功能测试也通过,车间上机老化就有概率短路

好像和批次也有关系,我们是1k1k的贴片,就有两个批次遇到的问题多一些,有一批就在上上个月。

现在不单要他自身过硬,而且还要和lpc和ti对比,这次更侧重稳定性。尽量耐操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使用环境也有关系,我安静的做个12864显示屏,没有一片出过问题

另外一个产品,有一批次,烧写程序ok ...

那你有没有关注出问题较多的片子的生产日期,批次以及修订版本的信息,看能不能在这上面发现一些信息呢

还有 lpc1778应该是90nm的产品 仅供参考

网友E:
(只发脉冲就行,不是驱动器) 那么nxp的就可以了

网友:
nxp和ti的都没问题,看你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有没有关注出问题较多的片子的生产日期,批次以及修订版本的信息,看能不能在这上面发现一些信息呢

还没来得及关注,坏片就直接进维修部了,我都是几天后才得到反馈的,车间以为是正常损耗。当然1k片下来,短路的片子也只是在个位数

幸运的是,出厂后,极少发生短路,绝大多数都是在老化测试的时候。

网友F:
我用stm32f103做一种电机控制产品,除了焊接问题,现场使用迄今未发现一片有问题。
该电机从11kW到220kW都是使用103作为主控,而且工业现场都有配套的中频加热装置,干扰很大。
产品保有量大约有1200台以上了。
NXP的产品不熟悉,不评论。
28035我另外一个电机控制产品也在用,感觉稳定性跟103没有什么区别。
28035使用了ti的dsp/bios,资源确实比较紧张。
要我选择,我基本不会选择28035,ccs这个开发环境个人感觉不是太友好。
编译、下载和仿真都远比mdk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发脉冲就行,不是驱动器) 那么nxp的就可以了

好的,多谢你的建议,目前也有的倾向于nxp了

其实对ti 28系列的好感不在于hrpwm,不在于外设功能,我其实信任的是芯片加锁后,无正确密码就无法擦除改写,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寄存器保护。安全性方面ti做的更到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stm32f103做一种电机控制产品,除了焊接问题,现场使用迄今未发现一片有问题。
该电机从11kW到220kW都 ...

是的,也已经发现很多plc、变频器、驱动器在用103,这时候只能羞愧的低下头,感叹自己技不如人。

不过内功不足,外力协助。内力还不够深厚的时候找块好芯片也是条捷径。

高手拈花飞叶均可杀敌,低手只能靠更锋利的利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来得及关注,坏片就直接进维修部了,我都是几天后才得到反馈的,车间以为是正常损耗。当然1k片下来, ...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下车间看看 维修换下的料的那些信息 已经此批料和之前正常批的料之间  有没有可能发现一些规律出来

仅仅只接受外部意见,而不分析具体的东西,我认为对于增加经验没有帮助,事实上这个经验不属于你,其实这些出问题的东西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很多情况下你想在实验室模拟下产生这些问题都不可能,为了捕获一个问题耗费许多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stm32f103做一种电机控制产品,除了焊接问题,现场使用迄今未发现一片有问题。
该电机从11kW到220kW都 ...

我也遇到过几次失效的时候,最终都发现是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也发现一些寄存器问题,倒也能规避过去,因为硬件内部实现不清楚,不能说就是bug,只能说是不允许这样用,有些文档给出了有些就只能自己碰上了

有句话说 吃的苦越多 活得越明白  用在stm32上也是很有用的道理,平时多遇上些问题,就懂得驾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你的建议,目前也有的倾向于nxp了

其实对ti 28系列的好感不在于hrpwm,不在于外设功能,我其 ...

stm32用量大,用途广泛,讨论也多,各种各样的bug被翻出来的多,遇上坑自己解决的可能性也大:通过网络搜索可能就找到其他人也犯过这个错误,提问题能够给出参考意见的人也多

一个东西用的多用的广就是巨大的优势,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

而一个用的少的东西,给人感觉问题少,很可能是因为没有被充分发掘,很多都还是暗坑,不像stm32很多坑前人都帮你踩好了,正所谓幸存者偏差,让你感觉好像舆论评价lpc问题很少,其实是就没多少人评价而已

正如你自己所说,stm32用在各种各样的行业里,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趋势,为何还认为选它是个错误的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自求多福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用量大,用途广泛,讨论也多,各种各样的bug被翻出来的多,遇上坑自己解决的可能性也大:通过网络搜 ...

首先感谢您的长篇回复,暖心!

手机打字一个晚上了,让我好好想想,明天再回复

再次感谢。Good night!

网友:
035吧,稳定性是经过考验的,在变频器上用得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用量大,用途广泛,讨论也多,各种各样的bug被翻出来的多,遇上坑自己解决的可能性也大:通过网络搜 ...

理是这个理,主要还是内功欠缺,而且IO口我可以尽量做保护,但VCC和GND短路属于地雷性质,不清楚什么原因就能引爆。

先用STM32出成品吧,毕竟开发速度更快。

如果STM32能出个-49~105度的,增加ESD等各方面安全性的升级版,只要价位和NXP同等资源差不多,我也是喜闻乐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407系列应该是65nm工艺,103系列是130nm工艺,105/7是90nm工艺,一般而言工艺越高的话,肯定是越脆弱

现 ...

407应该是90NM的工艺,不是你说的65NM工艺。
并且现在出的STM32F7也大部分是90NM。

网友D:
引用 网友G:
407应该是90NM的工艺,不是你说的65NM工艺。
并且现在出的STM32F7也大部分是90NM。 ...

是的  搞错了  上次看到gd出了40x系列  他家那个是65nm  听说价格会有不少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搞错了  上次看到gd出了40x系列  他家那个是65nm  听说价格会有不少优势 ...

恩。GD是以低价抢市场。希望有大的价格优势。现在听说GD缺货啊。也不敢大用了,有些STM32F4高端暂时还是ST的可靠,保险。
低端的就无所谓了。低端市场还有BLM32F103,比STM好不少。

网友:
TI的交期好,稳定,比NXP整体服务好

网友(2017-02-16):
从使用经历上来说,TI的技术支持还是很给力的,不像NXP只能自己找资料,实在不行了,还得去找周立功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下车间看看 维修换下的料的那些信息 已经此批料和之前正常批的料之间  有没有可能发 ...

有道理。。

网友:
必须28035。ti的用了十多年了,很稳定。就是烧录芯片的时候有时候会锁死。

网友H(2017-10-14):
引用 网友D:
stm32用量大,用途广泛,讨论也多,各种各样的bug被翻出来的多,遇上坑自己解决的可能性也大:通过网络搜 ...

这位兄弟说得没错,本人用过LPC4337,一路是坑,虽然有些能解决,你说这么好一个芯片,没多少人用?
最终用上的都是汗水,为啥要给厂家测试写报告呢。所以,都不会公开这些问题,也许都忙。
不赶的项目可以慢慢折腾,那怕你觉得熟悉了,只要没有十足把握,千万别拿别的芯片的开发经验来说事,真的。大部份坑都是这么理所当然的跳下去的。

网友(2017-12-22):
引用 网友H:
这位兄弟说得没错,本人用过LPC4337,一路是坑,虽然有些能解决,你说这么好一个芯片,没多少人用?
最终 ...

我用过LPC4357,莫名出现下载不了程序,只能换芯片,八块板子,六块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