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OLED驱动IC有时候异常发热,温度可达烫手程度

楼主(2016-12-28):
     最近在设计一款产品使用了OLED屏幕,分辨率12832,驱动IC是SSD1306,在测试时发现,OLED上的驱动IC有时候会突然发热,很快就会达到烫手的程度,断电后再次上电又正常显示,但时不时还会发热。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分享一下大概的问题原因。

网友A:
发热之时工作电流好不好突变?

网友A:
驱动ic滤波电容有没有?pcb拍照看一下

网友:
测试一下每个引脚的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之时工作电流好不好突变?

这个倒没去测试,装成产品了,晚点拆开连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ic滤波电容有没有?pcb拍照看一下

滤波电容有的,PCB照晚点上传一下

网友:
靜電擊穿損壞,現在正是冬季的乾燥季節,一定要做好ESD防護。

网友:
几年前遇到过。同一厂家同一型号不同颜色出问题的概率不同,当时是白色和绿色比较容易出问题,白色出问题的最多。蓝色和琥珀色没出过问题。

当时的结论是厂家质量问题。故障时电流猛增,字迹逐渐变黯淡。但是显示的内容正常。时间稍长会永久损坏。

网友B:
可能是驱动锁死的缘故,遇到了几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驱动锁死的缘故,遇到了几片类似的问题

你好,能否在详细说明一下“驱动锁死”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驱动锁死:闩锁。我碰到的是焊接,pin间有夹丝,重焊就好。

网友:
在使用快速端口驱动IIC的时候,有时候器件会出现驱动死锁,主要是驱动信号di/dt太高,引起CMOS器件死锁,然后过热损坏,最终用几个33-100P电容在总线端口对地才解决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驱动程序不对也会这样,其实我也不很解,估计是配置不对,导致电流增大。不过没试过调试好了,偶尔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