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手机插入耳机时扬声器自动切换到耳机,电路怎么样的

楼主(2016-12-29):
怎么实现自动切换

网友:
耳机插座里面有个弹片用来做插入检测

网友A:
以前是硬件开关,就是另外两组弹片被耳机插头顶开,现在的应该是接口芯片检测的吧,检测插入耳机的阻抗就行了。

网友:
手机的话,是有插头插入检查

网友:
插头没插入时两个簧片是通的、插头插入后将簧片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硬件开关,就是另外两组弹片被耳机插头顶开,现在的应该是接口芯片检测的吧,检测插入耳机的阻抗就行 ...

是不是耳机的线控功能也是检测阻抗呢?那得时实测量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硬件开关,就是另外两组弹片被耳机插头顶开,现在的应该是接口芯片检测的吧,检测插入耳机的阻抗就行 ...

有型号吗?想找找规格书看看那种直接检测耳机插入的IC

网友:
只知道以前是插座中簧片切换的

网友:
楼主不是嗲子爱好者,没拆过随身听啊

网友:
手机是有专门的芯片的,高通的PMIC就可以直接接耳机,另外就是耳机功放芯片。不用这些也可以直接用电压比较器来做,输出到控制芯片的中断脚。

网友B:
我的笔记本电脑的耳机孔插入时能看到红光
目测我的笔记本是红外对管

网友C:
直接用个耳机插座切换就行了

网友:
功能机时代修过几年手机主板,音频线上加一个直流电压,大概是2.8V,然后CPU检测这个引脚上的电压。当插上耳机后,这个电压通过耳机的线圈下拉到地,就变成了低电位,就检测到了耳机,然后把音频信号切换到耳机上来。

网友:
有个脚叫耳机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电脑的耳机孔插入时能看到红光
目测我的笔记本是红外对管

那是S/PDIF光纤信号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个耳机插座切换就行了

请问有完整电路吗?

网友:
以前的手机好像也是这样的,耳机接触不良就给你外放出来,声音贼大。容易发生尴尬事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