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能表分压电路

楼主(2016-12-29):
见下图,电能表分压电路,我就是没算出来电流,假定输入电压为交流400V,此输入回路电流时多少

楼主:
计算结果为 0.39967mA   ,各位大神我总觉得不对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啊,贴片电阻,普通的,被高压冲击后,电阻会变,到现在,电压分压我一直用插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结果为 0.39967mA   ,各位大神我总觉得不对

你算那个是单相电流吧,这个计算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啊,贴片电阻,普通的,被高压冲击后,电阻会变,到现在,电压分压我一直用插件的。 ...

帮我看看  电流计算  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
400V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这个有区别。

网友:
400/1.707=234V
230 / =1.1M = 200uA
大概就这么多,口算技术不过关

网友:
感觉那里不对,计算器走了一下,2开方是1.414,倒数是0.707然后出来了一个1.707;另外好像是1.7不管了,2或3开方;
我国电力电压400/240;240/1.1=230ua单相,总电流是700uAUA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结果为 0.39967mA   ,各位大神我总觉得不对

你这结果是按相电压为400V来算的吧,你这图不全,看不到是三相三线接法还是三相四线接法,
如果是三相三线接法,400V线电压,流过820欧电阻的电流是0.1998mA。
如果是三相四线接法,N接地,400V相电压,流过820电阻的电流是0.3996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啊,贴片电阻,普通的,被高压冲击后,电阻会变,到现在,电压分压我一直用插件的。 ...

你串了几个颗电阻?
我们串6颗0805电阻,做5KV高压冲击后,精度不影响,没发现电阻值变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串了几个颗电阻?
我们串6颗0805电阻,做5KV高压冲击后,精度不影响,没发现电阻值变化呀。 ...

我串4个1210的电阻 一个500K 不是每个都会受影响,同批电阻,有的会,有的不会,看你0805,普通电阻,应该是不行的,能过的电阻,价格太贵

楼主(2017-02-24):
引用 网友B:
你这结果是按相电压为400V来算的吧,你这图不全,看不到是三相三线接法还是三相四线接法,
如果是三相三 ...

高手!!!!

网友:
过奖了过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