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新建工程正常,旧工程不能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29):
RT,新建工程能用,打开旧工程,可以编译烧录,但是输出不正常,连IO操作都不正常了,是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2017-03-25):
建议重新选择一次芯片类型

网友:
芯片重新选,可以故意选一下别的芯片,然后再选对的芯片,这样就自动复位了flash和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