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TIP142/147达林顿晶体管问题

楼主(2016-12-29):
万能的神坛,我用光耦的方式输出PWM驱动达林顿TIP147,却发现光耦的输出脚低电平不够低,不缺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图中的R5/R6电阻从150欧、5K都试了,还是不行,依然是低电平不够低。PWM频率才1.6KHZ,由单片机IO P2.0输出,我这还没开始调占空比呢。
万能的神坛,请帮忙分析下原因,或提供个类似的电路,手头现在TIP147和TIP142两种N/P管子都有,具体尝试了两种电路,都不行,下附原理图及资料:

网友:
TIP管换 MOS 管,且推挽驱动

网友:
你用的是3.3的单片机吧,3.3的i/o是关不死5v的

网友A:
怎么叫不够低。BE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叫不够低。BE有压降。

不够低就是高电平能到最高点,低电平却只能到6~7v左右就下不去了

楼主:
我怀疑是光耦驱动能力不行,就在光耦后面加了颗n mos,还是不行

网友:
光欧有漏电流

网友:
电路有问题,无论是光耦还是达林顿馆,都应该尽量接成oc形式

方案2中,将光耦输出端的射极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B:
电路明显有问题,发射极直接接地,不要接电阻,接了电阻就会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明显有问题,发射极直接接地,不要接电阻,接了电阻就会有压降

好,过两天收假了我在板子上试试,多谢了啊

网友:
弄好了吗?

楼主:
可以了,还是光耦右侧的电路有问题,修改了光耦右侧就好了,多谢各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