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测一块非隔离电源的电压

楼主(2016-12-29):
如题,模电学的不好,请教一下。如何用单片机测一块非隔离电源板的电压
单片机是用PC供电,单片机内置的AD测量几块 非隔离电源板上的5V以内的电压,如何测才可以保平安

网友A:
用PC供电,PC都不怕,你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C供电,PC都不怕,你怕什么?

就是要用PC供电,所以才问方案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用PC供电,所以才问方案嘛

你的非隔离方案是啥,直接220V非隔离降压然后测量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非隔离方案是啥,直接220V非隔离降压然后测量还是别的?

220V非隔离稳压到5V  这个是板子A
板子B,是单片机上位机,用ADC测量这个板子A的稳压后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非隔离稳压到5V  这个是板子A
板子B,是单片机上位机,用ADC测量这个板子A的稳压后的电压 ...

用个线性光耦吧,不隔离真的是不好的行为。

网友:
只能是加衰减了,串个几个m的电阻,应该不会影响电压结果。

网友:
用光耦隔离检测,行不行?

网友:
记得老师教运放的时候说是输入端有虚断和虚短,现在都忘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
桥堆整流  然后电容   再来电阻分压 然后通过运放负放大系数  降低电压

网友:
电源DC/DC过去,直接测量,通讯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