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装机U盘资料

楼主(2016-12-29):
谁能提供下论坛的装机U盘资料,我U盘格式化了.谢谢.
如不合适请删除,谢谢.

网友(2017-02-09):
百度万能驱动助理第二个      要的是装机U盘?

网友:
要制作u盘启动工具,搜索 “电脑店3.0”或“电脑店3.2” ,一直在用,取消支持的密码是dnd2012(须联网)。不取消支持第一次会默认打开固定主页,之后自行设置即可,不锁定主页
使用教程如下:
亲测好用,不带私货,安装ghost或原版系统都可以使用
目前已经成功的替同事和朋友装了十几台机器

网友:
支持纯净版,不要夹带私货

网友:
百度  大白菜 或者 老毛桃

网友:
好多U盘工具都有私货,有干净的吗?能不能自己做个PE

网友(2019-08-07):
装机基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