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492P时钟引脚

楼主(2016-12-29):
我想问下,TDA7492P的25脚时钟引脚,我不使用主从模式,25脚是拉低还是拉高?

网友A:
不用的话要悬空(输出)。

网友B:
主模式时输出;从模式时输入.不管你用不用,它都存在于其中一种模式。你不用它就悬空即可。
24脚接39K电阻和0.1uF电容并联就是主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模式时输出;从模式时输入.不管你用不用,它都存在于其中一种模式。你不用它就悬空即可。
24脚接39K电阻 ...

嗯嗯,谢谢解答,主要是我考虑如果芯片这个引脚处于直接悬空的话,不是处于不稳定吗?这样会不会对芯片造成干扰。
用一个电阻直接接地是不是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话要悬空(输出)。

悬空会不会不稳定呀,有什么干扰之类的

网友C:
我用过这个 还不错的  给你一个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 还不错的  给你一个原理图

哇,谢谢!!你的时钟脚直接悬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