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样的板有厂家可以做吗?异型U型板,款1.9mm

楼主(2016-12-29):
如上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

网友:
做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这东西费料

网友:
光电检测?!

当然能做,只是钱的问题!

网友:
可能不如分成几块来做合适,

网友:
这个很好做吧, 就是贵~~

网友A:
不难,  可以UU上下这种方式拼板, 也没怎么费料....可能板厂收费要加50

网友:
如果中间没什么电路不如直接做两头,用螺丝固定在结构件上

网友:
做好后,锣出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难,  可以UU上下这种方式拼板, 也没怎么费料....可能板厂收费要加50

感觉拼了也比较费料呀

网友:
中间空的地方想办法做个别的板子,这样就不费料了。

网友:
这太容易断了吧,我们做板外围尺寸误差是±0.2mm,这太窄了点

网友:
愿意出钱,大把的地方做。

网友: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那都不叫事

网友:
去捷多邦问问

网友:
1.9MM  宽。  这个成品率估计高不到哪里去吧

楼主:
在淘宝上问了一圈,做普通的PCB不行,软板可以。成本太高..

网友:
淘宝上现在都是深圳的样板厂,当然不行,样板厂不适合做你这样特殊的订单!

网友:
费材料 也费钱

网友:
需要合理拼版

网友:
你这个做是能做,但是你考虑了1.9宽,,做出来轻微摆动就坏的可能么,,厂家都能做的,建议中间在放点其他板子,收个拼板费也就100之内

网友:
  做柔性pcb

网友:
做两头中间用导线连接不好么

网友:
宽1.9mm?这个有难度,用柔性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