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裁编译Linux内核需要Linux主机,用4核A53的开发板能胜任吗?

楼主(2016-12-29):
4核A53的CPU(全志A64,1.2G),2G内存,这个性能用来剪裁编译Linux内核,和台式机用虚拟机装Linux相比,能慢多少呢?

如果能胜任,想买一个全志A64的“派”当主机用。

有个很大的缺点,不支持硬盘。只能用SD卡扩空间。

网友A:
编译过程需要频繁读写硬盘。首次编译估计得个24小时以上

网友B:
kernel 而已,不会很慢。
2G 内存完全可以腾 1G 出来做 ramdisk。在ramdisk上面编译效率不会很差。

网友:
比电脑慢个10来倍吧···估计几个小时·

楼主:
找到一个全志H3做的,支持SATA接口。A7 四核,不知道和A53比性能差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过程需要频繁读写硬盘。首次编译估计得个24小时以上 ...

24小时,就有点长了......

网友:
以前用IMX6Q做过,Ubuntu,可以的,内核用不了多长时间,要是自己做文件系统就慢了。呵呵。

楼主:
国产的派好像电源供电都是用特殊接口,只能买他们的,不如输莓派的方便,树莓派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rnel 而已,不会很慢。
2G 内存完全可以腾 1G 出来做 ramdisk。在ramdisk上面编译效率不会很差。 ...

ubuntu怎么腾??有什么指令吗

网友D:
不会是产生很多临时文件吗? NAND放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产生很多临时文件吗? NAND放不下吧?

我打算买带sata接口的,还可以做离线下载。不过没sata用usb硬盘盒貌似也可以。

网友E:
没必要这么折腾,买个带CPU的ATOM小主板,100多块, 比这个强多, 除非你想在A53做应用。

网友:
何必折腾呢,随便一个破pc都秒杀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这么折腾,买个带CPU的ATOM小主板,100多块, 比这个强多, 除非你想在A53做应用。 ...

100多就可买到? 另外我将来工作中要用到嵌入式linux,确实有学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ubuntu怎么腾??有什么指令吗

直接把文件放在/dev/shm里面就可以,但要是文件太多,内存不足就又会跑到swap里面了

网友F:
你这是双交叉的编译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双交叉的编译器啊

主机是ARM的,目标板也是ARM,是否不属于交叉编译?

网友:
cubietruck 一步到位

网友:
有电脑干嘛不用电脑?

网友:
搞个1037或者1900,更便宜。性能也应该会比虚拟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