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U1733C 的四线夹具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6-12-30):
最近买了个安捷伦U1733C的LCR表,标配的测试夹具是红黑的鳄鱼夹,这个在100K频率档测电阻会非常的不准,用日置的台式LCR表200K测试都很准。但是安捷伦的用10k档电阻就比较好了,跟日置的台式LCR表200K测试差一点。大家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那种台式机用的四线夹具吗?

楼主:
就是图里的那个夹具。

网友A:
淘宝上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一大把……

淘宝上的可以随便给安捷伦的这个表用吗?安捷伦的不是专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可以随便给安捷伦的这个表用吗?安捷伦的不是专用的?

你别想太多,买的时候看材料就是了,我以前在公司做过一台LCR,何况你这还是台手持机,精度本身就不高,还有就是这种夹具本身就误差很大,用哪个都一样……

网友B:
你把这表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四线制测量。
发张别人的拆机图,看完是不是有种上当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想太多,买的时候看材料就是了,我以前在公司做过一台LCR,何况你这还是台手持机,精度本身就不高, ...

情况我可能还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我用这个表测一个电机(比如电阻是0.2欧姆、电感是202微亨),在用这个表的10k频率档没有问题测出来的数和200K的表差不多,但是当我用100K的档测同一个电机,电阻就是2欧姆,电感是200微亨左右。那个200K的表是用的那种开尔文夹具。我想的是买个这种开尔文的夹具看看在100k档能正确的测出电阻。0.2和2差距还是很大的根本就不是误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我可能还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我用这个表测一个电机(比如电阻是0.2欧姆、电感是202微亨),在用这 ...

呵呵哒,你这越解释越不清楚了,你说的日置台式200k测试,和安捷伦的10K,100K测试,条件都不一样,怎么对比

网友:
日置的台式机夹具能用到手持机上?
台式机的精度范围和手持机的精度范围是一样的?
同等测量条件,同样的测试夹具,台式机和手持机也不会测出相同的数据来啊……

网友A:
既然说不清楚,建议你做个对比表,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不清楚,建议你做个对比表,一目了然……

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表的100K的档下测量电阻会差别很大,基本就是0.2欧姆测成2欧姆的这样的。而用同样这个表的10k档电阻就是0.2欧姆左右的一个值。而这个0.2欧姆不管是用其他的任何的表测量都是在0.2欧姆左右变化,不会出现2欧姆这么夸张的差别。
基于以上的问题我怀疑这个安捷伦的这个表在100K档下测量要使用这种开尔文式的四线表笔误差才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是的,这种夹具的测量范围是在100K以下的,但是你这种表的插孔只适合这类型的夹具,目前这种端接方式的夹具没有很宽频率范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表的100K的档下测量电阻会差别很大,基本就是0.2欧姆测成2欧姆的这样的。而用同样这个 ...

开尔文四线夹具,你那表用不了,端口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尔文四线夹具,你那表用不了,端口不匹配……

那安捷伦的这个表还弄个100k那不就是鸡肋了,根本没有办法测量电机的内阻?100k的表比10k的表还贵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安捷伦的这个表还弄个100k那不就是鸡肋了,根本没有办法测量电机的内阻?100k的表比10k的表还贵很多呢 ...

最大测量范围是100K嘛,你仔细看下他的数据手册,那个频率段的精度是多少,很清楚的。手持机,不要太为难它……

网友:
LCR的价格本来就是靠测量频率和测量精度来定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表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四线制测量。
发张别人的拆机图,看完是不是有种上当的感觉?

你图上只有3个孔  怎么是4线

网友:
安捷伦的lcr四线测量是假的,台湾厂子设计的东东,贴牌而言。看下同惠的2822系列的拆机图,那才是真的四线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图上只有3个孔  怎么是4线

不是孔的地方,是上面扁的接口那边。真的四线是一个槽里上下两个触片,前两个槽是四条测量线。最后一条槽是屏蔽。安捷伦这个LCR前两个槽里上下触片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安捷伦的这个表还弄个100k那不就是鸡肋了,根本没有办法测量电机的内阻?100k的表比10k的表还贵很多呢 ...

测量电机的内阻一般是用DCR表来测试的,即直流电阻,而LCR表测试的电阻是ACR,即交流电阻,对于线圈类的电阻测试,如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电机的线圈等都是用DCR来测试,DCR和ACR测试出的值是不一样的,两者也没有关联
现在好多LCR表都带有DCR测试功能的

网友(2022-01-27):
楼主可以考虑买个同惠的夹子,感觉同惠有款和这个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