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派接硬盘,原生 SATA接口 是否必须?

楼主(2016-12-30):
想买一个国产全志派,一边学习的同时放在家里做离线下载用。  这样就必须要能接硬盘,而且稳定性要好,要能长期通电工作。

目前选了3款,不知哪个更合适,希望有经验人士指导。

1,原生SATA接口:香蕉派 BPI-M2 Ultra,全志R40芯片

优点:原生SATA,应该稳定性比较好。
缺点:A7核不够强大,只有2个USB,偏少。香蕉派资料及讨论的人好像比较少,担心玩不转。 供电电源只能用他们家自己的,一个35成本不低

2,板上加SATA芯片:OrangePi Plus2,全志H3芯片

优点:有SATA接口,板载16G eMMC装系统比其他的更大。有4个USB接口。OrangePi讨论的人好像比较多,资料更好找
缺点:A7核不够强大,STAT是用芯片扩出来的,另板上有一个USB hub芯片,USB接口应该也有扩。 担心稳定性及传输效率。

3,无SATA接口,用USB移动硬盘:香蕉派 BPI-M64 ,全志A64芯片

优点:A53核比较新(补充,全志的A64芯片支持4k解码,配合4k电视,将来看高清电影效果一定非常好。)
缺点:只能用移动硬盘,不知道能否满足长期工作的要求。 供电电源只能用他们家自己的,一个35成本不低。

网友A:
只用硬盘存放数据,有无SATA不影响使用,USB也能达到20~30MB/S。
尤其是没有千兆以太网的情况下,网卡速度才是瓶颈。
就算有千兆以太网,CUP和RAM又会制约传输速度,网卡无法满载。
当然,如果把根文件系统放在硬盘里面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硬盘存放数据,有无SATA不影响使用,USB也能达到20~30MB/S。
尤其是没有千兆以太网的情况下,网卡速度 ...

只放数据的。最主要担心长期工作时,USB接口的会有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B:
“供电电源只能用他们家自己的”这话不应该出自电工之口吧……

网友:
我之前用香蕉派接笔记本硬盘做下载。后来还是搞了个atom d525小主机跑debian当共享盘和下载用,可以组软raid1,灵活好玩很多,读写ntfs格式也快很多很多。派读写ntfs很慢,难受,又不想把硬盘格成ext2,因为有时候要拿到win下用。关键是不贵。加个sata扩展卡,总共接了5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源只能用他们家自己的”这话不应该出自电工之口吧……

主要是缺少相关配件,它那个电源插头不知道什么规格,如果买到板后再去买线,来回很折腾。 用焊接的方式,感觉可靠性要打折扣......

orange pi可以只买一条USB转DC插头的线,就算买他们官方的电源比另外一家的便宜很多而且还是3A的,这就相对厚道很多。

网友:
128G TF卡,好像只有200多。

楼主:
补充:全志的A64芯片支持4k解码,配合4k电视,将来看高清电影效果一定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缺少相关配件,它那个电源插头不知道什么规格,如果买到板后再去买线,来回很折腾。 用焊接的方式 ...

就是普通的3.5mm DC头啊。

网友:
orange pi是4.0mm的插头,官方电源线8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全志的A64芯片支持4k解码,配合4k电视,将来看高清电影效果一定非常好。 ...

按照全志的尿性,所谓的4k解码别抱太高期望,估计只有原厂提供的Android播放器能解,而且解码部分是不开源的,除非你自己可以搞定Android定制和移植,否则电视上操作一个原生AOSP系统会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全志的尿性,所谓的4k解码别抱太高期望,估计只有原厂提供的Android播放器能解,而且解码部分是不开 ...

如果是这样就意义不大了,本来我对4k还是很期待的。

刚刚又发现一个Pine A64,好像是老外做的。 也是用的全志A64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就意义不大了,本来我对4k还是很期待的。

刚刚又发现一个Pine A64,好像是老外做的。 也是用 ...

全志的资料算是很开放的了,各家的派硬件设计上也是大同小异,玩起来没什么区别的。
目前来说全志的视频硬件编解码方面还是比树莓派差了一些,但稳定性等方面都没有问题,甚至超越树莓派的,我现在两块A20板子7x24跑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志的资料算是很开放的了,各家的派硬件设计上也是大同小异,玩起来没什么区别的。
目前来说全志的视频 ...

我很好奇,你7*24 跑的是什么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你7*24 跑的是什么应用?

一个是家庭服务器,主要跑git和一些测试的服务端程序,兼做脱机下载和DLNA服务器等一大堆事情。另一个是3D打印机服务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家庭服务器,主要跑git和一些测试的服务端程序,兼做脱机下载和DLNA服务器等一大堆事情。另一个是3 ...

大师的的哪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的的哪个板?

香蕉派一代和蜂鸟A20。

网友E:
也想做个家庭服务器,给自己和家里人共享文件等。看了好多,感觉还是香蕉派 BPI-M2 Ultra,全志R40芯片合适:原生SATA,千兆网卡,2个USB 2.0,2G内存,并且各外设互相不干扰(比如树莓的USB和网卡数据量大会挂掉)做共享最合适了。。。这个板子的官网上有移植好的Linux,下个最小系统,在装下samba等基本的服务就行了。。。

做视频监控等 可用树莓派,有软件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全志的资料算是很开放的了,各家的派硬件设计上也是大同小异,玩起来没什么区别的。
目前来说全志的视频 ...

全志支持usb3.0 的是不是只有cubieboard a80的板子

香蕉派好像都不支持usb3.0

我们准备在上面折腾usrp b210 和 bladeR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想做个家庭服务器,给自己和家里人共享文件等。看了好多,感觉还是香蕉派 BPI-M2 Ultra,全志R40芯片合 ...

BPI-M2U不建议购买,我买了一个,每隔1、2天就会死一次机。他们官方群里面有一个更惨,一天死好几次机。

也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他们做的系统有问题。我今天打算烧一个debian系统试试,如果还出现死机,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E:
他们才生了个debian8的,非桌面教,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才生了个debian8的,非桌面教,是否稳定

我前几天烧录了他们300多M的debian lite系统镜像。 跑了3天没死机,暂时看好像稳定了。

网友G:
还不如直接找个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直接找个台式机

场景不同,需求不同。

自己家里用,性能要求不高20-30M3/S,能实现3-5台设备(PC\手机)随意(有线、WIFI、蓝牙)存储、离线BT等,功耗低3-5W\便于携带就行了。

如果要上台机,我更喜欢FREEBSD 的 ZFS ,买64G以上大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烧录了他们300多M的debian lite系统镜像。 跑了3天没死机,暂时看好像稳定了。 ...

那就足够了。这种低端点的板子跑 桌面不合适,能用SSH配置,跑跑samba、离线BT等,稳定就好。要跑图像视频类的大程序,买 8核64位 的板子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全志支持usb3.0 的是不是只有cubieboard a80的板子

香蕉派好像都不支持usb3.0

对传输速率有较高要求的 ,推荐用 FreeBSD 的 ZFS 基于256G DDR4 RAM 内存的文件系统 PC机。当然主板有最新USB3.0规范的接口,服务器级别的 千兆网卡,,就最理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传输速率有较高要求的 ,推荐用 FreeBSD 的 ZFS 基于256G DDR4 RAM 内存的文件系统 PC机。当然主板有最 ...

这个体积和功耗是不是就挺大的 不太适合做嵌入式设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体积和功耗是不是就挺大的 不太适合做嵌入式设备吧

当然。要马儿跑的快,还不想给好的草料,怎么可能。能量不守恒呀。。

网友:
还有香蕉派 M3,8核性能也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全志的A64芯片支持4k解码,配合4k电视,将来看高清电影效果一定非常好。 ...

支持4K 解码,不代表能支持4K 的视频输出吧?

网友E(2017-02-07):
这几天在家捣鼓M1 (debian8+samba),挂了一个笔记本HD,,用交叉网线 ,复制4G的电影文件,速度最高有 45MB/S .。。狠满足了。

网友H(2017-03-15):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源只能用他们家自己的”这话不应该出自电工之口吧……

你可能还不了解他们的PMU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能还不了解他们的PMU

这个 。。不是太大问题吧。。。不想动手 买个 5V 10A 的开关电源,,台电出的 才 2-30元,在买配套的电源头子 4*7 ,转接头,,,大把呀。。。想要啥型号的都有。。。
想自己动手的,方法就多了。。找个报废的5V 2A 手机充电器之类,剪掉,买个4*7 的插头,自己焊接 2根线(正负极),难道很难。。。哈哈。。

网友(2017-08-09):
引用 网友E:
这几天在家捣鼓M1 (debian8+samba),挂了一个笔记本HD,,用交叉网线 ,复制4G的电影文件,速度最高有 45M ...

硬盘用的ntfs格式还是ext2?

网友I:
你现在决定用的M2U么?我现在也在纠结用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决定用的M2U么?我现在也在纠结用哪个好。

现在迅雷远程下载废了,板子发挥不了价值了......

网友:
那也就是用上了咯?平时局域网里面读写速度分别多少呢?用的什么系统?能介绍下不。。。

楼主:
BPI-M2U,刷的第一个系统很不稳定动辄死机。后面又换了一个无界面的系统,基本可以稳定跑不死机了。 (但自从迅雷远程下载不能用就没有再用了,具体哪个系统忘记了......)

局域网里面速度没有具体测,但是用DLNA看视频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BPI-M2U,刷的第一个系统很不稳定动辄死机。后面又换了一个无界面的系统,基本可以稳定跑不死机了。 (但 ...

需要配置的地方多么?还是刷机后基本的nas功能都有了?

楼主:
常用功能在网上搜教程一般都能搜到,samba、dlna都比较好配。 dlna比华为的荣耀立方里面带的好用100倍。

大多数软件用apt-get基本都可以安装。我用的系统应该是debain。

dlna用的是minidlna程序,一开始不支持rmvb,后面网上搜了很久,自己编译后解决了。这个折腾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决定用的M2U么?我现在也在纠结用哪个好。

用的M1 ,原生的SATA接口(在这点上M2U反而没优势),和USB 、wifi 、网卡等没干扰。大半年了,狠稳定。
我的M1定位是 NFS 和 BT下载。
还要考虑应用软件是否多,,不可能自己造轮子。所以,最终M1,搞家庭共享性能足够了。
说明一点:家里每个房间都有1-2条 1000兆网线。共享文件能比较稳定长期的 跑 45MB /s , 是的,,是大B 。。

又买一个树莓派PI 3 ,装了MOODE 3.81 ,TDA1387 声卡,直接功放喇叭。播放用,手机、PC都可以控制。

网友:
硬盘用的ntfs格式还是ext2?
-----------------------------------

我的硬盘直接用胶带固定在 M1上的,文件系统是 ext2。另外支持 FAT32 ,用来识别U盘。 NTFS 没有加载,我用不上,因为家里电脑、电视、手机等 共享文件都是网线或WIFI(普通的无线路由+1000兆交换机)。
另外,我这个 共享机器 可以随时提走。。。随时插入网线或WIFI接入网络共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的M1 ,原生的SATA接口(在这点上M2U反而没优势),和USB 、wifi 、网卡等没干扰。大半年了,狠稳定。

我准备用mt7621a这个芯片。迅雷下载宝就是这个芯片的。读能跑满110M,写有60M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用mt7621a这个芯片。迅雷下载宝就是这个芯片的。读能跑满110M,写有60M多。 ...

厉害。是哪家方案? 软件支持如何,有没现成刷机包?,,还是需要自己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厉害。是哪家方案? 软件支持如何,有没现成刷机包?,,还是需要自己弄?。。 ...

mtk方案,openwrt支持良好。现在有的固件都支持smba,ftp。以及外网穿透。owncloud远程同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mtk方案,openwrt支持良好。现在有的固件都支持smba,ftp。以及外网穿透。owncloud远程同步。 ...

用了多久了?稳定吗? 我用了快 6个月了。没出过问题、性能稳定(随时保证在45MB以上,如果是USB口,可靠性估计会打折)。软件包也是现成的,简单配置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了多久了?稳定吗? 我用了快 6个月了。没出过问题、性能稳定(随时保证在45MB以上,如果是USB口,可靠 ...

还没买啊。。我也是在找方案。。这个mt7621是带原生sat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缺少相关配件,它那个电源插头不知道什么规格,如果买到板后再去买线,来回很折腾。 用焊接的方式 ...

我按gzhuli大师说的 :
就是普通的3.5mm DC头

自己焊接了一个头子,过 3-4A 电流应该不成问题了。市场上卖的那些小USB头,,线细的让人担心,,虽然号称2A .。。你可以剪开看看就知道了。。。树莓派论坛上好多说5V 变成 4.5V.。。我感觉这个USB线是比较大的问题。应为树莓派3 要吃2A电流。。线里面的铜丝细了压降就大了。

找个铜丝粗的DC头,不能太长,直接把线焊到座子下面,电源用的 5V 6A (台达电源)开关电源。在树莓派 GPIO +5V 实测,电压 5.05V ...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还没买啊。。我也是在找方案。。这个mt7621是带原生sata的。。。。

究竟到自己手里能跑多少,,还是要自己测试的。。。
M1 也有人跑 100兆的。。。我没跑到这么多。。。我关心的是: 在任何使用场景下,每次传文件 都不低于30MB ,就不错了。。。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究竟到自己手里能跑多少,,还是要自己测试的。。。
M1 也有人跑 100兆的。。。我没跑到这么多。。。我关 ...

一个是硬盘性能嘛,7200转的3.5寸硬盘和5400转的肯定不一样。硬盘带64M缓存和16M也不一样哇。
然后测速,协议简单的ftp速度和smba速度也不一样了。如果板子再跑gui性能被吃掉一部分,性能还会下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个是硬盘性能嘛,7200转的3.5寸硬盘和5400转的肯定不一样。硬盘带64M缓存和16M也不一样哇。
然后测速, ...

所以说就楼主这个问题:原生SATA是必须的。树莓派这种USB转的就不适合做文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