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CATV用的无源光纤、同轴信号转换器是什么原...

楼主(2016-12-30):
这个可以把CATV的光纤信号转换成45~1000MHz的射频信号(应该是模拟转换),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A:
catv线路中一般是带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v线路中一般是带电源的

这个的输入信号是光纤,输出是同轴,里面传输的是射频信号,同轴接有线机顶盒,DVB-C机顶盒应该是不对外供电的,DVB-S机顶盒是对降频器有供电的(13V 18V)。

网友:
拆开不就知道了

网友:
PIN二极管就相当于硅光电池,激光照射是会产生电流的,经射频调制的激光照射到PIN二极管上就会产生射频电流。

网友:
机顶盒通过同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