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进口的160KV的X光机高压电源控制板

楼主(2016-12-30):
控制板由5部分组成:整流APF电路  灯丝电压控制电路  射线管高压控制电路  辅助电源  单片机控制系统
第一部分:APF部分
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以后送到L4981AD 和两只TL4424和两只NMOS组成的APF功率因数控制电路,经过此部分以后输出390V的直流电。
第二部分  X光机灯丝控制部分,此部分使用UC3525+两只K2917型NMOS产生3.5V的交流电给灯丝供电。
第三部分  系统供电部分
使用UC3845芯片将390V直流电降为正负18V直流电,用到的NMOS为IRFBG30
再分别使用LM1086将18V降为15V,再用LT1676将15V降为3.3V
用LM79L15将-18变为-15V
第四部分 150KV产生电路
使用UC3525  TC2243 CNY17-4 AGN200A12 再加上两只NMOS进行升压
第五部分 单片机控制电路
用到的单片机为DSP56F803BU80E
还用到了10V参考源LT1236
DAC7714
MAX3221
LF444    3只
74LV06  两只

这个只是控制器,升压变压器和倍压整流电路还有X射线管全部泡在高压绝缘油里面,拆开就报废了,因为设备是完好的这部分就不拆了。
就是用的光电池检测光线强弱

如果是金属,穿透过来的光线就弱

楼主:
他们的升压电路用的SG3525的这个驱动

红色部分全部泡油里面,没拆开看,都是我的猜测。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T2这个升压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有没有同名端的要求

有的话,E1和E3还是E4是同名端呢?

这个电源很牛的,可以精确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
应该没有同名端的要求吧,倍压电路一般都整成直流了

网友:
应该没同名端的要求吧,倍压电路都整成直流了

网友:
应该有,高压分正高压和负高压

网友A:
正常来说不应该直接升成160KV,应该有两部分组成,KV+和KV-, 都能产生80KV,中间接地,串联在球管两端产生最高160KV的高压 。

看楼主的图片,这个高压控制器是美国SPELLMAN的,之前和同学搞过CT见过类似的东西,但是没有真正修过里面的电路。

网友:
果断mark,纯属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不应该直接升成160KV,应该有两部分组成,KV+和KV-, 都能产生80KV,中间接地,串联在球管两端产生 ...

正解。
这位兄弟也是这个行业的??

网友B(2019-05-29):
灯丝板产生的是恒流,经过变压器(也就是个磁环)然后接球管的灯丝。灯丝电流在2-5a,变压器变比一般是2:4或3:6,所以,实际机器没有fb这一根线。还有,这个变压器没有同名端,灯丝接上亮了就行。亮到一定程度,X射线就出来了。
X射线的高压发生器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C(2020-04-10):
引用 网友B:
灯丝板产生的是恒流,经过变压器(也就是个磁环)然后接球管的灯丝。灯丝电流在2-5a,变压器变比一般是2:4 ...

这个电源很牛的,可以精确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没有反馈,这个是这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很牛的,可以精确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没有反馈,这个是这么做到的? ...

KV有反馈,灯丝电流测原边电流

网友(2020-07-25):
大开眼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的升压电路用的SG3525的这个驱动

红色部分全部泡油里面,没拆开看,都是我的猜测。

前面拓扑就是对称半桥,不存在同名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