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交流伺服系统(六轴机器人用)

楼主(2016-12-30):
想进行六轴机器人用交流伺服电机选型,请推荐国内本土产的交流伺服,要稳定,性价比高的,750W,不带减速器。谢谢!

楼主:
最好是带绝对值编码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是带绝对值编码器的

别说本土电机了,日本电机在国内工厂产的电机比原厂电机比都差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本土电机了,日本电机在国内工厂产的电机比原厂电机比都差一截。

so 有推荐的吗?矮子里面总能选几个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说本土电机了,日本电机在国内工厂产的电机比原厂电机比都差一截。

头像==elmo?

网友:
珠海运控我们用了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说本土电机了,日本电机在国内工厂产的电机比原厂电机比都差一截。

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果同样的材料,同样的质量标准,只是人不同,不应该有差异呀。

网友:
可以试试我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果同样的材料,同样的质量标准,只是人不同,不应该有差异呀。 ...

材料 和工艺水平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是的。 elmo 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o 有推荐的吗?矮子里面总能选几个出来吧

额,不方便说

可以去趟上海工博会,问下那些机器人供应商他们用的电机是哪家的。

除了 安川和ur ,其他大部分厂商的电机都是外购的

网友:
请教楼主

6轴是什么意思, 6个自由度  还是共6台电机

通常说的10的6次方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北京清德能创伺服专门用在机器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