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写保护了,里面的文件看似还在,如何破?

楼主(2016-12-30):
查看了网络上的很多方案,这个盘是8G的金士顿红盘,没有硬件写保护开关,考虑先备份数据,然后用UBOOT1.7能“看到”盘被写成了启动版,但个还是不能写入一个文本文件,后来用ISO镜像U盘制作器成功写掉了原来的数据,但放回原来存放备份文件的电脑准备拷回原来的数据,发现该盘还是写保护。。。。。。

网友A:
我的移动硬盘也变成只初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管它了

网友:
用量产软件重新初始U盘, 看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上方法试下,如果还不行就扔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移动硬盘也变成只初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管它了

我以前移动硬盘也出现过,后来更新主控芯片的固件就好了

网友B:
从新量产一下。如果FLASH芯片有问题会提示你量产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量产一下。如果FLASH芯片有问题会提示你量产失败。

能否上传量产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传量产软件?

用什么量产软件,要看你U盘的主控芯片型号,所以,你目前楼主位的信息,不足以知道该用哪个量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量产软件,要看你U盘的主控芯片型号,所以,你目前楼主位的信息,不足以知道该用哪个量产软件。 ...

看样子我还要继续折腾一下,明天查主控芯片,不过金土顿8G红盘的主控应该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传量产软件?

去U盘之家找吧,不同的主控芯片量产软件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U盘之家找吧,不同的主控芯片量产软件也不同。

先是芯片无忧找到主控,然后下了个图上的量产工具,可是点半天不见动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