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话--避免由电容引起的运放不稳定性的技术(推荐!)

楼主(2016-12-31):
04年的文章,要理论有理论,要实验有实验,针对输出端的负载电容,输入端的电容,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很不错的一篇文章,推荐给爱学模电的同学。

文章是英文的,鸟语不好的当练习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哈哈 ,不客气 !!!!

网友B:
最近一直在看ADI的文章,对话很好的, 从第一期开始

网友:
鸟语不好的当练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一直在看ADI的文章,对话很好的, 从第一期开始

前面几期的关于运放的介绍很不错,后面就有些流行表面,为它家的芯片打广告了,但也有读的价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几期的关于运放的介绍很不错,后面就有些流行表面,为它家的芯片打广告了,但也有读的价值。 ...

还请多多 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请多多 交流哈!

其实我想能不能几个人凑到一起,把前面有价值的内容翻译整理出来,最近几年的应该都有中文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能不能几个人凑到一起,把前面有价值的内容翻译整理出来,最近几年的应该都有中文的了。 ...

赞同!

或者找莫大大开个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

或者找莫大大开个板块!!!

开个板块就算了,可以小范围内的线下组织一下。

你要报名吗?

网友B:
可以啊
正好最近的也在看这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正好最近的也在看这个资料

回头我发个帖子,看看能不能多找几个人

网友:
LZ 你试试自己能不能把这篇翻译出来

你探探深浅,看看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功底,文字水平,以及需要的时间资源

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加入你的翻译组

网友C:
lz的题目——模拟电话,内容却是谈运放容性稳定性问题,让人猜谜......

网友:
鸟语直接看最好,如果有兴趣可以翻译好,然后放出来让别人评价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题目——模拟电话,内容却是谈运放容性稳定性问题,让人猜谜......

我去,我都没注意到

网友(2017-03-10):
早期的确实都是英文的,期待大牛们的翻译及分享

楼主:
上传一下之前翻译的内容,没有严格按照原文的格式翻译,同时最后一个问题没有翻译,看的同学注意一下。

网友D:
我看了楼主翻译的了,翻译的很准确很好,但是下面这块有点歧义:

这里原文的意思应该是AD8510不使用补偿时可以驱动200pF的电容,如果是使用这种补偿了那与下文描述的驱动1nF冲突了。

对于原文的第一种补偿方法我感觉计算有问题,虽然电阻选择可以满足的要求,但是对于1,2 的计算步骤中电容的忽略我觉得有问题,比如1中它认为Cf短路如果Cf都短路了那么CL起码也是短路的(根据后面的计算Cf刚2pF,那CL肯定大于Cf,所以可以认为CL也短路),那等效图画的不就有问题了。对于计算步骤2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楼主翻译的了,翻译的很准确很好,但是下面这块有点歧义:

这里原文的意思应该是AD8510不使用补偿时 ...

我觉得还好。

它说的应该是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增益趋近于1,能稳定驱 动200pF,而相位还保持在 45度,如果不采用这种补偿,那相位可能是30度甚至更少。

而后面1nF的情况是针对增益为 10 的情况来说的,和前面的不冲突,增益变大,反馈量减少,自然能稳定驱动的电容会大些,采用这种补偿会更大些。

1的情况,Cf 短路是相对于RF 来说的,RF 应该是10K 左右级别的,而 Rx 只是 欧姆级别的,所以 CL 无论是与 Cf 还是与 Rx  相比是都不能认为是短路的,因为是 CL和 Rx 决定了一个零点。

2的情况也一样,当 CL 的阻抗与 Rx 比起来能够认为是开路的时候, Cf 与 Rf 相比还不能认为是开路,所以还需要将它考虑进来。

目前能给出的解释就是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好。

它说的应该是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增益趋近于1,能稳定驱 动200pF,而相位还保持在 45度 ...

我看了datasheet没有找到驱动电容对相位裕度的曲线,只在原文找到这句话:

按照英文的语法,逗号后面画红线的地方应该是对这个运放的描述,而不是用这种补偿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datasheet没有找到驱动电容对相位裕度的曲线,只在原文找到这句话:

我也去翻看手册了,确实没有找到相位裕度的曲线。

确实翻译的有问题,回头改过来,谢谢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好。

它说的应该是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增益趋近于1,能稳定驱 动200pF,而相位还保持在 45度 ...

对于1的情况,你认为RF为10K左右其短路,按照下面的例子其大概2pf,但是这时它的容抗在4M左右,认为开路也不能认为短路啊。

不能认为“CL和 Rx 决定了一个零点”就不能将CL短路,Cf也会跟其他电阻形成零极点的啊。

他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是对的,对于这种双环反馈的理论分析计算很难,所以一般都是考虑哪个电容其在哪个频段起主要作用,但是他现在描述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1的情况,你认为RF为10K左右其短路,按照下面的例子其大概2pf,但是这时它的容抗在4M左右,认为开路 ...

按照它给的结果算一下 :

假设RF=10k, 当Zcf =1K 的时候认为 cf 短路,此时对应的 频率为 80M, cl=1 nf 的时候, 此时其 Zcl = 2 Ohm,与 Rx 在一个级别上。

cl 能不能认为是短路,不是与 cf 来相比的,而是与其直接作用的电阻 Rx 来决定的,与其说频段,不如说与其形成零点极点电阻的大小范围。

同样是1 nF 的电容,对于一个极点来说,如果R为 10M 和 1k , 在某一特定的、相同频率下,它可以完成等效成 短路、 开路 两种不同的状态。

当然这是在结果已知的情况下去这样算,如果直接拿到这样一个电路,估计做不出文档中那样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