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能并联用么?

楼主(2016-12-31):
DCDC电源,二极管特别热,打算用两个并联分担一下热量,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可以,但最好不要这样用。
一个是用大一点的规格或加强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最好不要这样用。
一个是用大一点的规格或加强散热

还好,二极管电流越大,管压越高,因此自身就具备一定均流能力,跟LED相似。

网友:
有两个封装在一起的那种

网友:
可以的 我原来这么干过

网友:
完全可以,TI很多地方就这么干的

网友:
我就这样用过, 但一电源IC原厂的FAE建议只用一个电流大和散热强的二级管.

楼主:
多谢大伙

我的电源主要是已经采购了一批30A的二极管,不想浪费,打算两个并联

网友:
太能了,毫无压力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并联没有问题,其它二极管不适合并联。

网友:
放心用吧

网友:
可以的,我这样用过。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

网友:
这个肯定能,很多IC大厂的demo设计中都这么干。

网友:
学习了。。借帖问,三极管可以并联使用吗? (高频的,功放部分)

网友:
完全可以,只是电流不能以多个管子电流之和来算,毕竟无法做到精准的均流,不过一个批次的差别不会太大,伏安特性很接近的。

网友:
具备均流特性可以并联,但是如果烧坏其中一个,另一个会很快坏掉。

网友(2017-07-15):
可以的,电脑的开关电源就是这么用。

网友:
分立的二极管、igbt本来不太适合并联使用,但在实际应用中确实有很多这样做的,而且通常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可靠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二极管电流越大,管压越高,因此自身就具备一定均流能力,跟LED相似。 ...

完全可以的,虽然二极管是负温度系数,对均流不利。
但是二极管的V-A特性还是正向单调的,就是电流越大,VF越大。
我这边做4个30A /100V肖特基并联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温升大,处理好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