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焊盘上画个凹坑。

楼主(2016-12-31):
一个表贴的焊盘,但得焊一个直插的焊脚。

想在焊盘上做个凹印,这样装配时对位置会轻松点,

能否做到?谢谢

网友A:
做通孔焊盘就行了哇

网友:
大焊盘,小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通孔焊盘就行了哇

可另外一头我不想它通。哪怕能堵上薄薄的一层都好。

网友:
这不是怎么画的问题,是生产加工的问题,估计没有PCB厂会帮你这样做,除非你量非常大。
其实你可以在PCB上放两个定位孔,然后做个定位工装,PCB加工回来自己用雕刻机钻个坑就是了。

网友:
这不就是盲孔嘛,只要费用接受,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焊盘中间挖空铜,也可以对的了,要不转穿,貌似叫背转吧

网友:
PCB厂都是5-7块板子叠在一起钻孔的,除非不计较成本,让厂家一块板子单独钻孔。

网友:
特殊要求, 只能咨询PCB 厂家能不能做。。

网友:
有一种工艺叫pih,通孔回流焊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前面的

网友:
理论上V割也可以

网友:
额,有个办法可以试试,焊盘上打个过孔,叫厂家,过孔塞油?

网友:
呵呵  盲孔 盲槽  都可以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