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电子,软件为主,近来突然对雕刻机有兴趣起来。

楼主(2016-12-31):
于是某宝入手一台玩具机,配上激光头,才花1K,当然是开源的系统,没其它,只是当学费学习机械知识,机机已在路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4147076503

大家看看如何,我零基础看了几天淘宝感得这个比较适合我,不要喷,本想入手更好的,但怕到时玩不转浪费更多,所以先花1K学费,如果感觉良好,再入手更高阶的机器。

网友:
这种机器真的没什么意思了,就只能雕雕木牌,铣个亚克力板都够呛。

楼主:
嘿嘿,站长莫笑我,对于雕刻机是我一无所知的小白,如果这个玩具我玩得转,真有兴趣的话,我确实想入一台3合一的,重点就是想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头脑发热。

楼主:
我会的,但得首先安全的让它安全的正常运转起来再讲,除了圆,还想刻把尺子,看看这个玩具到底行不行。。。

网友:
玩具机而已,真正实用还得上正规正规雕刻机。 我用900*600的机子,平常产品面板雕刻,塑料机壳开孔的都能方便解决

网友:
我公司也有台类似这个的, 就是主板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楼主有好的主板介绍吗.
准备把它修起来,要来做测试架, 转电木板什么的应该没啥问题.

要效率 搞金属还是得要CNC,  毕竟有时候复杂的结构还是要多轴搞,不然弄夹具什么的也是一个大问题.

楼主:
见笑了我是新手,我这种主板很便宜才百元,就楼主位那个店有,但这是玩具机用的,你看能不能用得上吧

网友:
楼主这个用来雕刻浮雕,艺术品,还是能胜任的, 对精度要求不高, 但是精度要求高了估计就只能玩玩了
就比如3D建模一样,  3DMAX 就是用来做艺术造型建模, 本身建模没有什么精度的, 但如果用UG, solidworks或者用PRO-E 搞的3D建模, 就有精度要求, UG一般可以达到0.000000001mm的建模精度 ,但是一般有个0.001mm的精度就非常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的,但得首先安全的让它安全的正常运转起来再讲,除了圆,还想刻把尺子,看看这个玩具到底行不行。。。 ...

记得测试了报告。。精度多少卖家也不知道。。靠你实际测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站长莫笑我,对于雕刻机是我一无所知的小白,如果这个玩具我玩得转,真有兴趣的话,我确实想入一台3 ...

就怕你被这种机器吓怕了,以为雕刻机就这鸟样……

网友:
不如直接入手AMCNC04,如果玩不转,在论坛上转给其他网友也容易

网友:
03型机器能加工什么样的产品?适合机械工厂日常使用吗?与通常的加工中心有什么区别?

网友:
> 我用900*600的机子,平常产品面板雕刻,塑料机壳开孔的都能方便解决
Do you have a link for the machine you are using?

网友:
一般般的,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机子用了没有?晒个图看看呗。

网友(2017-07-24):
No picture, the web link doesn't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