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ap8012做+15V电源

楼主(2016-12-31):
VDC是65V,用这个电路做出来之后,+15输出那里还是60多伏,咋回事?

楼主:
顶一下,快沉了

网友:
什么鬼玩意,你确定你的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内置700V MOS的AC/DC芯片做一个输入65V输出15V的BUCK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内置700V MOS的AC/DC芯片做一个输入65V输出15V的BUCK么?

前面用了个整流桥,整流成直流,再用这个芯片输出15v。正常情况是接110V交流,再整流,但是我没调那么高,现在只是用40多伏的交流,所以整流出来直流是65v。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没有输出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一个内置700V MOS的AC/DC芯片做一个输入65V输出15V的BUCK么?

我是照网上的电路画的啊

网友:
你确定这样接芯片能工作?不要单纯照网上的画,自己也有思考一下别人的做法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