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进行make的时候出错了,用的官方的源码

楼主(2017-01-01):
root@zhj-VirtualBox:/home/zhj/desktop/code/1.1.6_origin# make smdk6400_config
/bin/sh: 0: Illegal option -
make: *** [smdk6400_config] 错误 2

网上竟然还没碰到别人发生过的,有点郁闷,用开发板带的是可以的

网友:
嵌入式linux吗?指定ARCH,CROSS_COMPILE再试试

网友A:
提示 Illegal option - ,看看smdk6400_config 中有没有异常的,当然也有可能提示的原因和实际的原因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 Illegal option - ,看看smdk6400_config 中有没有异常的,当然也有可能提示的原因和实际的原因不一样 ...

奇葩的事情,mkconfig文件的问题,这个文件-e只能识别出来 -  ,所以出错了,但是一个文本文件,不带什么格式的,是怎么出错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葩的事情,mkconfig文件的问题,这个文件-e只能识别出来 -  ,所以出错了,但是一个文本文件,不带什么 ...
#!/bin/sh -e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shell文件的头,-e是参数,具体是什么参数没仔细查,奇怪的是不识别

网友:
直接去掉-e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