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模拟T12/936电烙铁含图片和原理图PCB

楼主(2017-01-01):
模拟T12电烙铁

以前喜欢做数字的,结果最近懒的动手就做了个模拟的

外壳用的是树莓派的外壳,至于为什么做这么大
因为做这么大方便焊接方便维修呵呵

附件是工程文件,大家可以自己看,也附带了仿真文件

做好的图

参考的别人的图
把电源换成了TL431因为耐压更高,10几个ma的输出电流即便后面东西焊反了也不会烧毁后面的任何东西

工程文件

仿真

网友A:
数字的好点,至少回温还可以加速。

网友B:
我用的这种,直接12V/2A的适配器就可以,非常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种,直接12V/2A的适配器就可以,非常方便。

渲染效果图?还是实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种,直接12V/2A的适配器就可以,非常方便。

如何购买? 可否分享链接

网友E:
白菜白光啊,其实买现成的控制板就行,8块钱左右一片,有改装好的用苹果电源的成品T12烙铁五十多一套,自己用了快一年了,效果非常好,上电几秒就化锡,国产T12头又便宜又好用又耐用,普通烙铁焊不动的电脑主板这个也毫无问题,体积小巧,携带方便,比936实用很多。现在有带温度显示版本的,价格偏高,普通使用没必要,就买几十块钱的最具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好点,至少回温还可以加速。

数字的和模拟的回温速度不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种,直接12V/2A的适配器就可以,非常方便。

12V供电倒是没什么问题,我的这个12V供电测试过,回温速度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渲染效果图?还是实物?

淘宝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菜白光啊,其实买现成的控制板就行,8块钱左右一片,有改装好的用苹果电源的成品T12烙铁五十多一套,自己 ...

这个就是白菜白光 啊
我这个原理和淘宝上的原理一样的
电源用的是索尼的笔记本电源

其实你要是追求回温速度,你可以考虑淘宝上别人做的JBC,那个回温才叫粗暴

我数显T12以前用stc单片机做过,这次改用模拟的看看

回头准备再做个数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购买? 可否分享链接

便宜的模拟白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我看到淘宝上做的最有心的数显白光//这家还有仿的JBC,很牛逼,2秒到350摄氏度
https://shop126507389.taobao.com ... umber_id=256363180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白菜白光 啊
我这个原理和淘宝上的原理一样的
电源用的是索尼的笔记本电源

JBC是好东西,太贵了,目前用不起。

网友F:
我的936焊台,一年前坏了。懒得修理了,直接用12V变压器接手柄。保温时切入整流二极管,效果还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的和模拟的回温速度不是一样的么

肯定不一样的,拆多脚共地的直插IC,并且PCB大面积覆铜,这时候模拟和数字的巨大差距就暴露出来了,即使同是数字的,不同的处理算法效果差别也很明显,直接的表现就是模拟的或算法不好的掉温大,回到设定温度时间过长甚至回不到设定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的,拆多脚共地的直插IC,并且PCB大面积覆铜,这时候模拟和数字的巨大差距就暴露出来了,即使 ...

另外回温速度,我在想同样一个T12的烙铁头我觉得数显和模拟的升温最快速度是一样的

如果数显比模拟的升温快,我只能理解,焊接的时候温度比设定温度稍微高一点点,然后死撑着。这里算法确实有影响

正常情况下,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当然了,我也认识有人对焊接温度非常敏感的,不过人家用的是JBC焊台

你这种要求高的我建议买JBC,可以持续10A工作电流,毕竟你很讲究回温速度

网友G:
习惯用马蹄形头,T12都是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习惯用马蹄形头,T12都是尖头?

额,我图片拍的不清楚吧,图片上都是一字头

T12什么头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936焊台,一年前坏了。懒得修理了,直接用12V变压器接手柄。保温时切入整流二极管,效果还好吧。{:lol: ...

别骗我了,12V回温速度我都受不了

网友G:
T12 ,936  --  这个温度传感器到底是热电耦,还是热电阻,各有说法,不知道参数

网友:
jbc的不好用的路过,并且烙铁头还很容易坏。

网友:
t12应该是一种热电偶,但不是k型的。

网友:
焊台就是个工具,要求好用,耐用。我用12V变压器接手柄,升温时间15--20s。然后切入整流二极管半波整流保温焊接。一次焊接也就一小时内。已经使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H:
T12是热电偶,串联在发热丝上的。936应该是热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购买? 可否分享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703615398

楼主:
引用 网友G:
T12 ,936  --  这个温度传感器到底是热电耦,还是热电阻,各有说法,不知道参数 ...

T12是热电偶

936是个统称有很多种发热性,最主流的也是热电偶
分细了有1321和1322/1323发热芯

楼主:
引用 网友H:
T12是热电偶,串联在发热丝上的。936应该是热电阻。

T12是热电偶

936是个统称有很多种发热性,最主流的也是热电偶
分细了有1321和1322/1323发热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是热电偶

936是个统称有很多种发热性,最主流的也是热电偶

我记得原装白光936是热电阻的,仿的才有用热电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回温速度,我在想同样一个T12的烙铁头我觉得数显和模拟的升温最快速度是一样的

如果数显比模拟的升 ...

我和你说的都不是同一个概念,你说的纯粹是开机升温速度。把到达设定温度的烙铁头放微湿的清洁海绵上,数显和模拟立见高下,数显的拿出来立马就可以继续焊,模拟的还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说的都不是同一个概念,你说的纯粹是开机升温速度。把到达设定温度的烙铁头放微湿的清洁海绵上,数 ...

我和你说的都不是同一个概念,你说的纯粹是开机升温速度。把到达设定温度的烙铁头放微湿的清洁海绵上,数显和模拟立见高下,数显的拿出来立马就可以继续焊,模拟的还要等等。

为啥,我理解不了,请教一下
假设烙铁头是T12,电源24V60W额定。温度设置为320度//我一般开烙铁320度就很好焊接了
比如说都是同样的T12,烙铁头功率是一样的,如果供电电源功率也是一样的,我理解的是升温速度应该也一样啊
为啥数字的就比模拟的升温快呢。

另外,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保证烙铁头的温度恒定在设置值????/
热电偶离烙铁尖端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如果真有个什么烙铁,能始终保持热电偶处温度为设定值+-5度
我都觉得已经很牛逼了

那如何保证尖端的温度呢,或者说烙铁焊接的时候掉下来的温度?????

网友:
T12是24V的,用12V的适配器应该升温很慢

数字的和模拟的,温升速度区别不大。但是温度控制效果区别很大,这个要看数字的怎么实现,如果有好的PID算法,那稳定度会好很多。

网友:
DIY过几个T12,模拟的,数控的,最后换成了二手的白光951.

网友(2017-03-02):
T12是热电偶
936有好几种内芯,A1321 A1322 A1323
其中A1321的是铂电阻,磁芯
      A1322的是热电偶,磁芯
      A1323的是热电偶,铁芯

网友I(2019-03-10):
引用 网友E:
白菜白光啊,其实买现成的控制板就行,8块钱左右一片,有改装好的用苹果电源的成品T12烙铁五十多一套,自己 ...

最近也想买个便宜的 t12 ,自己有24v 5a的闲置电源,请问是否有推荐的 链接?我看了一下雪驹 感觉有点贵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最近也想买个便宜的 t12 ,自己有24v 5a的闲置电源,请问是否有推荐的 链接?我看了一下雪驹 感觉有点贵  ...

我那是好多年前买的了,你去淘宝搜白菜白光就行,现在都有带温度显示的套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那是好多年前买的了,你去淘宝搜白菜白光就行,现在都有带温度显示的套件了。 ...

嗯嗯 是的  谢谢啦 买了一个数显的  套件  自己回来焊接下  节约点成本

网友J(2019-04-19):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那些带焊台的烙铁,我发现如果不接地,烙铁头就会带电,会损伤元器件,用电笔测试可以点亮氖泡,这是原理性的问题?还是烙铁漏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那些带焊台的烙铁,我发现如果不接地,烙铁头就会带电,会损伤元器件,用电笔测试可以点 ...

带焊台的烙铁? 不接地?不知道,我自己做的都没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