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3D打印的2.25英寸单元的音响,有着不俗的表现

楼主(2017-01-01):
【后记】59楼有3d打印源文件。

我从小就喜欢听歌,后来回国后在2家音响公司实习,积累了一些设计制作音箱的经验,与大家分享。近期看见淘宝上出现很多JVC偏心轴单元的扬声器白菜价出售,这类全频喇叭虽然只有2.5寸,
但是搭载“磁短路环”以及轻量化防尘罩,偏心轴,有着不俗的高频保真性,只需加一套对中低频增补的箱体设计,效果可观,

我经过计算,针对这个单元进行3D建模。搭配某宝的TA2024和一套ADI公司的DSP电路板ADAU1452,进行放大和频响修正,
并且通过Golden ear TEF等专业仪器进行测试以及盲听,测试后发现效果的确出众,亮点在于高频很亮,低频紧凑下潜深,中频略有欠缺,毕竟是2.5寸的喇叭,
不过在一旁的BOSE Soundlink II对比后高频变得暗淡无光。

不敢独享,附上STL文件,以及DSP内的EEPROM文件。

STL文件(3D打印文件):

REALLY发现我比以前懒了,连电脑都懒得碰,过几天上传余下文件。 =_=
箱体频响参数大约是:
67Hz-20kHz  75db@1M

DSP板的采购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d700c82&idnum=0

单元购买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法律声明:
1.STL文件仅用于社区交流,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2.仅在AMOBBS交流,禁止转载

THOMAS/KEANEN MFG. 2017

网友:
真是好东西,可惜没有打印机

网友A:
I don't get it, which part will need be 3-d printed?

网友:
这个很牛啊

网友:
好久没见楼主,一出现就是有深度的技术贴。

网友B:
又一重大突破,喇叭容易买,腔体不容易买

网友:
实在漂亮,能来一套就好了

网友:
好漂亮,但箱体难得

网友C:
喇叭偏心的,仔细看,我觉得只要DSP做得好,加到普通音箱效果也是有的,至于曲线补偿,看具体音箱指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重大突破,喇叭容易买,腔体不容易买

倒向管低音比较自然。但是由于效率低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用被动辐射膜,只有3D打印才能让弯曲的倒向管装在狭小的箱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偏心的,仔细看,我觉得只要DSP做得好,加到普通音箱效果也是有的,至于曲线补偿,看具体音箱 ...

DSP永远不能替代传统分频器,因为谐波是决定音色的最大原因。DSP技术现在还太弱,或者是人类对于声音的认识还不够。

网友D:
非常棒!用的是PLA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don't get it, which part will need be 3-d printed?

The box with unique designed bass reflex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重大突破,喇叭容易买,腔体不容易买

某宝有很多3D打印服务,直接把STL给他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棒!用的是PLA料吗?

PLA不是最理想,最好是SLA光固化

网友E:
有人用这套DSP做降噪耳机么 类似boss的 好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用这套DSP做降噪耳机么 类似boss的 好奇中

bose的dsp是专用的,TI提供的方案。2011年bose买下ti的special array技术,后期的Solo就是其产物

网友:
这位小哥确实很厉害,放出来的基本都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红色标题给大家推荐一下。

受到阿莫老大的关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LA不是最理想,最好是SLA光固化

撸主1层透明壳体是SLA光固化实物图,还是渲染图?

网友:
组团打印,期待中

网友:
不错。。。我向来喜欢Bose 的小喇叭系统

网友:
看来也可弄套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1层透明壳体是SLA光固化实物图,还是渲染图?

光固化       (字数要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喇叭一定要你推荐的dsp驱动?

当做普通喇叭使用,音质会好吗?

普通功放推也可以出比较好的声音,推荐这款功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先不要笑,这款的确是平价神器,由于采用D类功放以及极少的外围元器件,可以得到很高的保真性(元件越多损失越大),由于功率只有2w所以推不动JVC这款20w的单元,使得高频非常突出,相当于替代了DSP高频增益的作用,搭配类似bose波导管技术的腔体,低频又能够很高效的发挥,这样本质上形成了一个“两头翘”的EQ,声音还是挺讨耳的

Sigma DSP的主要任务有3个:
1.软件低音激励器
2.高频延展 8Khz +2.5dB Q=3  , 14khz +3dB Q=1.5 (这个小单元虽然有发出高音的能力,但是16k以上的灵敏度不高,需要dsp增益)
3.低频截止(防止喇叭做无用功,白耗体力) 截止频率50hz 贝塞尔滤波器
4.SuperPhat Spatializer虚拟空间扩展 中心频率1500hz  官网介绍: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 ... gorithms/phatstereo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喇叭一定要你推荐的dsp驱动?

当做普通喇叭使用,音质会好吗?

sorry,忘记回答你的问题了,

不会很好,声音会比较闷,低频肥大,高频不够亮不够清晰,因为这个箱体对68hz这个频率效率很高,盖过了高频

网友:
大概多大多重? 还真想试下

网友G:
好漂亮!装喇叭后是啥效果?没看到接线柱安装位置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不过与通常的发烧、hifi不是一个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漂亮!装喇叭后是啥效果?没看到接线柱安装位置

考虑节省成本,请自行打孔安装,我直接用线穿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考虑节省成本,请自行打孔安装,我直接用线穿过

淘宝上打印这样一个箱子,大概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打印这样一个箱子,大概要多少米?

不知道,我自己有SLA打印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打印这样一个箱子,大概要多少米?

刚问一下经常合作的3D打印厂家,一件4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问一下经常合作的3D打印厂家,一件480元。

啊,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问一下经常合作的3D打印厂家,一件480元。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对就是960元了。

买一部AMCNC04啊 :)

是呀,再帮坛友打印几对就回本了 ,AMCNC04雕刻机确实非常好,美观,大气,估计雕刻10Mil的精度PCB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自己有SLA打印机

打算入手一个配合电视或手机用的音箱。
请教一下,这个音响对比 harman/kardon aura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问一下经常合作的3D打印厂家,一件480元。

低精度的哪里要那么多,说到底有这个盒子再说,如果音质好可以搞个高精度的。

网友:
看错了,。。。是链接里面有个是同城

网友J:
用某个切片软件试了一下,好像21米耗材时间4小时。中间出去玩了结果没有打成功,换台再试试。

好像设计有点问题,打不出来的。最好分成2个零件打。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某个切片软件试了一下,好像21米耗材时间4小时。中间出去玩了结果没有打成功,换台再试试。

这个箱子长宽高多少?大约多重?

网友:
135*77*102大概

网友K:
请问有更好的功放推荐么,

如果设计成两块,不用支撑,面板用高级的木头雕刻出来,是否会影响频响曲线。

PS:受这个帖子的感染,翻出来了10年前的HD580   海绵已经完全不行了。

搭棚的电子管耳放依然坚挺,  DAC   USB转同轴依然还能用。  但是感觉现在已经没了那时候的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某个切片软件试了一下,好像21米耗材时间4小时。中间出去玩了结果没有打成功,换台再试试。

fdm的话要90%以上填充率,图纸是为sla设计的,fdm要加支撑或者切成两份打,然后沾上

楼主:
明天晚点放上FDM版本的stl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有更好的功放推荐么,

不影响音质,音色上可能会有所改变

生产时注意:波导管内部不平滑的话可能会增加气流阻尼,气流出口处不平滑在音量大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风燥。

网友:
很高手啊,下来看看
这个没法打印,不知道怎样把文件切成两部分,分别打印再粘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晚点放上FDM版本的stl

等你分开的STL

自己弄的机器   曾今打印过单只800G的零件, 这个没问题

网友:
日本小弟成了大叔了

网友:
高科技啊,没张那耳朵,听着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影响音质,音色上可能会有所改变

生产时注意:波导管内部不平滑的话可能会增加气流阻尼,气流出口处不 ...

分开的STL有画好么  一直等着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分开的STL有画好么  一直等着打印

倒向管部分

面板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红色标题给大家推荐一下。

倒向管部分

面板部分

帖子好像超时不能改了,老大能不能给加上,哈哈

网友K:
打印中   10小时

网友:
不错,工程和艺术的结合,请问这个箱子的工程设计大概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印中   10小时

怎么样了?

网友:
最近太冷了  翘边严重  正在从新打印

网友K:
已经打印出来了一组  天气太冷了 有翘边

(上传图片总是出错
Upload Error: 500
等会儿在尝试上传图片)

已经购买了3对单元   4只功放板,  先看看效果在看有没有必要上DSP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打印出来了一组  天气太冷了 有翘边

(上传图片总是出错

ok, 买那么多干嘛,我后头还有好玩的呢

网友:
精品,赞一个
准备抽空研究一下

网友:
音箱真漂亮!只是个人不好弄啊

网友L:
这么小的单元,这么垃圾的功放,哎,跟hifi沾不上边啊,一个箱子要480,一个单元才20,一个功放才4块,这不是本末倒置麽?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打算入手一个配合电视或手机用的音箱。
请教一下,这个音响对比 harman/kardon aura如何?

这么小的音响,怎么可以跟aura比嘛,不过aura就是逼格高,音质一般般吧,做个桌面音响还行,电视音响,如果空间允许,买个6.5寸的音响好点,推荐惠威的6.5寸,功放嘛,已经捣鼓一个,价格跟aura差不多,但是体验比aura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小的音响,怎么可以跟aura比嘛,不过aura就是逼格高,音质一般般吧,做个桌面音响还行,电视音响,如 ...

一听你说惠威就知道你是土炮,不能比,JVC的全频是Fostex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小的单元,这么垃圾的功放,哎,跟hifi沾不上边啊,一个箱子要480,一个单元才20,一个功放才4块,这不 ...

TA2024什么时候4块了? 你给我搞一卡车过来

网友M:
楼主的3d打印机什么牌子型号?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3d打印机什么牌子型号?价格多少?

闪铸 Creator Pro 和 一台山寨SLA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听你说惠威就知道你是土炮,不能比,JVC的全频是Fostex设计的。

哎,我就不说什么了,2.25寸的全频,低频很足,我不知道是拿什么做参考的,还有你推荐的D类功放就是4块不到的。
这位仁兄想,做一个电视用的音箱,拿aura跟你的这个2.25寸的比,当然是aura好咯,aura就是1000多咯。
我去听了好几次aura,感觉还是太小了,做电脑音箱还行,1000多的音箱,你让我推荐scan或者seas的单元么?

楼主:
笑而不语。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顶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哎,我就不说什么了,2.25寸的全频,低频很足,我不知道是拿什么做参考的,还有你推荐的D类功放就是4块不 ...

不要吵不要吵  做出来了看效果

我的单元已经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要吵不要吵  做出来了看效果

我的单元已经到了

效果如何?

网友K:
之前分开打印的外壳效果一般   高音太突出,低音弱。

现在正在一体化打印

这个结构需要外壳吸收一定的高频,   提高低频的响应

网友:
> 一台山寨SLA
Any picture and web link?

网友N:
感谢楼主推荐DSP套件,一直没去点开链接,没想到正是在下的拙作,惭愧!其实一直想在坛里做个SIGMASTUDIO的入门教程,奈何精力有限,又怕有广告嫌疑,实际现在的DSP运用非常简单,大家完全可以自做,元件封装包括材料我都可以提供,都是直接代理出货,单价比淘宝上的都优惠。
编辑原因:开始手机回复,还没有写完不小心就发出去了

网友(2017-02-22):
感谢楼主 好东西,下来回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谢楼主推荐DSP套件,一直没去点开链接,没想到正是在下的拙作,惭愧!其实一直想在坛里做个SIGMASTUDIO的 ...

玩得高端呀
DSP音效处理怎么入门?求带

网友:
还是得做个3D打印先啊,有人出成品么

网友(2017-04-07):
有人試出來嗎,看上去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楼主推荐DSP套件,一直没去点开链接,没想到正是在下的拙作,惭愧!其实一直想在坛里做个SIGMASTUDIO的 ...

原来是你啊,加个微信呗
zxttgg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分开打印的外壳效果一般   高音太突出,低音弱。

现在正在一体化打印

用泡棉密封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泡棉密封一下

哥门儿  上次麻烦你放一个可以编辑的模型。。。后来都没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哥门儿  上次麻烦你放一个可以编辑的模型。。。后来都没消息了

我不是发过吗

网友:
额   发的STL   打印需要高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