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续)

楼主(2017-01-02):
前段时间看见坛友(wdluo)分享了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原帖如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CAN%2B%2BIAP
看了坛友提供的思路,感觉不错,但是需要购买他推荐的USB转CAN,于是自己想重新做一下下载端,手上没有其他的CAN设备,还不会上位机,只能通过DSP来做下载功能;CAN总线的波特率为500Kbps,硬件平台是TMS320F28335的硬件平台来做的;将需要更新的APP文件转换为bin文件,放在SD卡的update文件夹下,文件名为app.bin;就能过通过CAN更新STM32的应用程序,可以在任何时刻进行更新应用程序;,根据坛友提供的协议,目前采用的28335加SD卡来实现坛友的上位机功能,这样就不会受限于USB转CAN。最后附上程序源文件:
1、程序下载端主要是实现坛友提供的上位机功能,
2、Bootloader,在坛友提供的基础上做了部分更改,
3、APP程序,在坛友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改,

楼主:
这样可以使用任何带CAN总线的控制器都能实现通过CAN总线对STM32进行更新程序的功能。

网友A:
楼主, 你的CCS能共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CCS能共享下吗?

在TI官网能够直接下载啊,这连接你直接用迅雷下载就行,http://downloads.ti.com/ccs/esd/ ... win32.zip?tracked=1

网友:
有破解文件?

网友:
Ccs在MCU应用是免费的

网友B:
TMS320F28335的程序是裸奔么?LZ高手,懂的多!

网友C:
谢谢分享。。很久前也想做过

楼主:
不用破解,安装完就能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很久前也想做过

开始一直想做,没有想到好的通讯协议,后来参考他的,感觉可行才开始做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S320F28335的程序是裸奔么?LZ高手,懂的多!

一直都是裸奔,RTOS不会,程序程序也不复杂,也没采用状态机。

网友:
不错 收藏 有空 再来 研究

网友D:
感谢分享,有空的话研读一下代码移植C#了

网友E:
楼主,谢谢你的分享!能否把流程图说明一下?同时更改了哪些部分解释下,这样好明白多。

网友F:
没看明白,楼主是通过CAN还是SD卡更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楼主是通过CAN还是SD卡更新程序?

主要的目的的是替换掉原来的上位机,因为原坛友帖子里面是需要他推荐的USB转CAN才能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的目的的是替换掉原来的上位机,因为原坛友帖子里面是需要他推荐的USB转CAN才能工作的。 ...

那楼主的上位机用的是什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楼主的上位机用的是什么通讯

我想将它作为手持设备来更新程序,我们公司现在的产品如果需要更新程序需要拿着颠佬取更新才可以,我想做一个手持设备来进行程序更新。这是最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谢谢你的分享!能否把流程图说明一下?同时更改了哪些部分解释下,这样好明白多。 ...

回去再写一下。昨天整理了一下,还没写完。我的工作不是做软件的,这仅仅是自己想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有空的话研读一下代码移植C#了

坛友(wdluo)已经提供C#版本的上位机,但是依然是基于他的USB转CAN来做的,原贴已经更新(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CAN%2B%2BIAP) ,我是想通过这方式将它做为手持设备来更新程序,这是我的最终目的。这样不再受限于USB转CAN。

网友G:
非常高兴能看到我的代码能对大家有一点用处,关于便携式考虑,我正在做安卓端的APP,这样就可以通过安卓手机或者平板对设备进行升级了,这样就不用带个笨重的电脑,安卓底层驱动程序已经做好,现在正在做界面APP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高兴能看到我的代码能对大家有一点用处,关于便携式考虑,我正在做安卓端的APP,这样就可以通过安卓手 ...

在这之前自己也考虑过来做CAN总线的IAP,但是一直没有好的通讯格式,后来看你的代码给我提供了思路,十分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高兴能看到我的代码能对大家有一点用处,关于便携式考虑,我正在做安卓端的APP,这样就可以通过安卓手 ...

还有就是我看见你提供了上位机的源代码,目前包括Qt,LabView和C#的,如果我想在你的上位机的基础上将其更改为适配于我现有的USB转CAN是否方便。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看见你提供了上位机的源代码,目前包括Qt,LabView和C#的,如果我想在你的上位机的基础上将其 ...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按照协议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按照协议来就行了

你的USB转CAN的API函数有没有PDF版的?能否提供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USB转CAN的API函数有没有PDF版的?能否提供一下,谢谢啦

http://www.usbxyz.com/archives/262

网友:
已收藏,留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H:
要是STM32的就好了,DSP没有32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STM32的就好了,DSP没有32普及

一样的啊!你只需将DSP里面的文件系统FATFS和CAN移植一下就可以了,这我也考虑过。

网友I(2017-03-16):
楼主,你好。我想问你的硬件开发平台是STM32还是DSP。我现在想用32,具体该怎么修改,能否给个流程,感谢了。

网友:
好。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想问你的硬件开发平台是STM32还是DSP。我现在想用32,具体该怎么修改,能否给个流程,感谢了 ...

主要是将FATFS部分修改一下,还有就是CAN总线部分,周末我整理一下上传吧!

网友:
我也是wdluo的追随者,以前写过USB to IIC,虽然简单且不必要,但学习了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编程方式。
我当时用的是VC++6.0的MFC,写起来格外费力,控件实在太少,以后还是要学QT的。

网友(2018-06-21):
主要是下来参考通信协议,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楼主流弊哦,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2018-09-06):
楼主流弊哦,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2019-11-25):
参考一下

网友:
正需要研究can,这片文章解了我心头之惑,非常感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