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铜皮对周围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7-01-02):
请教如题,如果有一块悬空铜皮
对周围的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难看  不好看  颜值低

网友:
好歹附上PCB图啊,看看是怎样的悬空铜皮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如果是高灵敏度模拟放大器,周围存在悬浮导体,就等着哭吧

网友:
信号cross talk, 高频 EMI, 暴露 ESD

网友:
如是:
信号cross talk, 高频 EMI, 暴露 ESD。。。
那主有提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