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出量产事故了,怎么处理合适

楼主(2017-01-03):
事情是这样的,找贴片厂贴400个板子,送去2950只4.7uf 1206 50V的电容(2000+950),结果单独的一盘950只不知道咋回事被他们给弄丢了。

贴片厂也没数,直到上机后,贴片厂的人才打电话来说缺料找不到,我让他继续找,说肯定能找到的。
过一会儿我回电话过去,问他找到了吗,他说“找到了吧”。
这时候是在晚上8点钟。如果他说没找到,我肯定自己再送一盘过去。

第二天我去贴片厂领板子,结果发现焊上我板子的电容不是我提供的,而是他们从自己家仓库补的,而电容的参数是4.7UF 1206 25V,涉及板子一共117片,涉及电容800多只。

这下亏大了,每个板子上有7个这样的电容,最大工作电压是33V的板子,焊上了25V的电容,必出问题。

从一些返工的板子上看,贴片厂的人焊工手工能力很差,焊的惨不忍睹,严重影响卖相。

每个板子的芯片成本大概100元,如何索赔比较合适?

1.板子我不要了,让贴片厂赔偿11700元损失费。
2.让他们返工,自认倒霉,拿回返工的惨不忍睹的117片板子。
3.另外找水平比较高的人返工,自己掏钱,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4.另外找水平比较高的人返工,贴片厂负责费用,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5.自己返工,自认倒霉。

返工必然会影响卖相,个人对自己售卖的产品品质要求比较高。板子卖相惨的直接扔掉处理。

鉴于还要跟贴片厂合作,价格也比较合适,不能跟人家翻脸,怎么样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A:
应该不会赔你11700,叫他们拆了电容,另外找人焊。800多电容一人一天就可以焊完。

网友B:
要求返工,并对焊接提出要求,减免部分费用或者下次优惠。完全赔偿是不能的。
2016最后一天我们也遇到量产事故了,贴片厂生产发现部分机器不开机,风枪吹CPU可以开机,不良率7%。更换软件、PCB发现故障跟CPU走,可以排除我们硬件、软件的问题。代理商提供的CPU都是老版本,2014、15都有。现在10K已经贴完片了,后面怎么处理等明天上班后找原厂和代理商谈判。还是台湾有名的厂家,坑啊。

网友C:
想问多少钱一个点?找工厂还是要过了质量体系的才比较放心,不过过了体系的,没有量人家也不会摔你,两难啊。。。。。

网友:
>还是台湾有名的厂家
Name and business contact?

网友:
换SMT厂家吧,这都会搞错?
上机前应该是反复确认的,2个人核对的。

网友:
用风枪吹下,点很小锡膏,吹上去,很好的,不要上烙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求返工,并对焊接提出要求,减免部分费用或者下次优惠。完全赔偿是不能的。
2016最后一天我们也遇到量产 ...

这个问题恐怕是焊接厂锡浆不合格导致的钢网堵塞。我上周smt遇到同样的问题,锡浆开始比较干,加稀释剂加多了,然后根本没法刷了,放干点反而一下就刷得很漂亮。

网友:
1、首先对方赔偿你丢失的电容的钱肯定是应该的;
2、板子让对方找焊接厉害点的人修,费用对方出,板子不急的话时间放宽松点修的效果会更好,然后跟对方明确一点,修完板子外观一定做好,
    如果修回来板子你不满意,有权让对方继续修改,若修改过程中造成板子的损坏,对方需要作出板子成本价的赔偿;
一般稍微正规点的贴片厂都会主动提出以上两点补偿方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问多少钱一个点?找工厂还是要过了质量体系的才比较放心,不过过了体系的,没有量人家也不会摔你,两难啊 ...

我们将至力于解决smT焊接难的问题,很快上一台x一ray用来检测BGA,小厂舍不得投设备,很难上一个台阶

网友:
要价格 不要品质的!

网友:
这事做得不靠谱,电容才几个钱,自作主张换料才是大事。这次能看出来心中有数,下次少了啥看不出来的关键元件,给你换上错误或者质量差的,到时出货后再返修就爽了。

网友:
记得要核对物料,公司都是我们核对一次,贴片厂核对一次。

网友:
贴片电容这种比较厚的元件想焊漂亮挺费工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求返工,并对焊接提出要求,减免部分费用或者下次优惠。完全赔偿是不能的。
2016最后一天我们也遇到量产 ...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要吹CPU才能工作,后来发现不是CPU的问题是晶振的磁珠焊接错了导致时钟信号异常,吹下电阻变低就好了

网友:
33V的就换了 如果是十几V的就不换了 这样应该没有800多个吧 找人焊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恐怕是焊接厂锡浆不合格导致的钢网堵塞。我上周smt遇到同样的问题,锡浆开始比较干,加稀释剂加 ...

不是锡膏的问题,X-RAY检查过焊接没问题,拆下芯片植锡后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要吹CPU才能工作,后来发现不是CPU的问题是晶振的磁珠焊接错了导致时钟信号异常,吹下电 ...

晶体没有串磁珠,吹其它任何地方都没用,只有吹主芯片才能开机。把问题板和其它家设计的主板互换CPU,故障跟CPU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锡膏的问题,X-RAY检查过焊接没问题,拆下芯片植锡后问题依旧。

那么难道是板子坏了?还是CPU被打穿了?
我这几个焊接厂(小厂)都出过类似问题,每批都有焊坏的,有的是板子过孔不通还是什么问题的,重新换一个接插件焊上去居然好了;COB,BGA,之类的都有焊坏的,基本都是各别引脚短路,疑是静电击穿。跟焊接厂反映问题,结果下一批还是有同样的问题。自己手焊20片同样的芯片几乎没遇到过坏的。
话说有些芯片ESD保护太差了。稍微动动就出毛病。

网友:
对方说:找到了吧,这么含糊其辞,楼主竟然没有确认是不是自己给的物料!如果他们私自贴的是同样参数和大小的国惨杂牌,以后恐怕返修不少。

网友:
丢失物料是他们的责任嘛,然后最好选4,找人维修,让工厂出费用,协商一个大致的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么难道是板子坏了?还是CPU被打穿了?
我这几个焊接厂(小厂)都出过类似问题,每批都有焊坏的,有的是 ...

不是板的问题,是CPU芯片的缺陷,问题CPU换到其它家设计的板上现象一样。问了几家代工厂,这个问题很早就出现过,只不过原厂不承认是CPU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将至力于解决smT焊接难的问题,很快上一台x一ray用来检测BGA,小厂舍不得投设备,很难上一个台阶 ...

那个光学检测的设备,你们有吗,好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将至力于解决smT焊接难的问题,很快上一台x一ray用来检测BGA,小厂舍不得投设备,很难上一个台阶 ...

设备重要 管理更重要
从楼主的描述看,能上错料说明管理有很大问题

网友:
要求返工

网友:
要求贴片厂用热风枪拆换配件。

楼主:
后续:
        把自己新买的热风枪,放在车的后备箱。

        这家贴片厂是某个小公司自家的,把多余的产能拿出来接单子,也是朋友介绍给我的。

        下午,他们很忙,每个人手里都有活。我让负责我这个单子的人,尝试性的修复一个,结果比较不满意,他们用热风枪修复板子居然都不点助焊剂,干巴巴的各种虚焊。只好决定自己修了。找了个位置坐下,从车里取出热风枪(他们设备很老旧,还是用自己的)和助焊剂自己干了。

        搞了3个小时,修好了一半。

        这事情也算是完结了,与人友善,与自己友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板的问题,是CPU芯片的缺陷,问题CPU换到其它家设计的板上现象一样。问了几家代工厂,这个问题很早就 ...

什么CPU这么差劲

网友:
返工吧!热风枪、点胶机、锡搞定!

网友G:
一般这种情况说明这厂家不够认真,下次还要做得注意了。

而且LZ怎么还自己修上了?     所以你选择了5?

电容如果你自己分的清还好,要是全混了就惨了。3K的电容  换死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
        把自己新买的热风枪,放在车的后备箱。

另外lz继续合作 ,小心下次再出事哦

网友:
这个批量不叫批量,和厂家协商一下,应该可以解决,我选4。听一个朋友讲,有一个SMT公司,十几条线,24小时干,干了一个星期,结果送货到厂家,厂家查出一颗料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种情况说明这厂家不够认真,下次还要做得注意了。

而且LZ怎么还自己修上了?     所以你选择了5 ...

800只电容。

如果这个厂子是我不打算继续合作的,肯定要让他们赔钱的。

这家毛病不少。比如:
1.锡膏刷的有问题的,直接就用刀片刮平继续重刷了,然后这种板子上过炉后全是小锡珠,过孔里面塞的锡珠就洗都洗不掉了。更严重的是,这样子搞板子必然被刀片刮花,留下好几道伤疤。
2.多余物料直接堆一起退还了,比如LQFP48这种芯片也跟其他混一起,等我拿到手,LQFP的芯片基本上报废了,引脚全歪了。
3.QC有问题的板子,负责修板的焊工技术水平太差劲,基本上被他们修复的板子都要报废。

跟各种供应商合作都需要磨合,根据供应商的特性做出一些改变。

比如这个贴片厂,以上三点的解决方案:
1.让他们把刷错锡膏的PCB直接报废,宁愿缺数也不要烂板子。
2.引脚容易折的大个头芯片贴多少给多少,一个都不多。
3.QC有问题的板子,让他们贴不良标签,回来我自己修(一般我的量都在1k以下,可以搞的定)。

之前在淘宝找过贴片厂,把自己给坑了,当时就给了100片板子出去,贴回来80%报废。贴歪的,虚焊的,后修的把焊盘弄掉的。
这家至少没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我选择继续找他们合作的原因。如果有更合适的选择,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也会强硬一些。

网友H:
卤煮已经碰到了良心企业了,我碰到的都是板上差料,随便找一个料贴上去。至少你还知道是那个元件要换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800只电容。

如果这个厂子是我不打算继续合作的,肯定要让他们赔钱的。

哈哈,有点惨,  都发外包了还得自己干活。

看你描述的情况感觉就是厂家不行啊。

最基本的都没做到啊,像是只有贴片机的小作坊,   要是你插件让他也做,指不定更惨

网友I:
电子产品个性化越来越明显,少量多样的产品越来越多
这个行业急需一批这种小批量加工的厂家,贴片后焊全包,甚至普通元件和测试都给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子产品个性化越来越明显,少量多样的产品越来越多
这个行业急需一批这种小批量加工的厂家,贴片后焊全包 ...

最好只要用网银划个帐就实现生意1条龙了

其实很多工厂根本没有请工程师,就是全外包的。干这种外包的还不少抑挣钱。

JLC之前搭的那个平台就是和这些人抢活。以后,JLC最有可能从这些人手上抢活。

因为中间还有比较可观的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有点惨,  都发外包了还得自己干活。

看你描述的情况感觉就是厂家不行啊。

插件从来都不敢让贴片厂做。

2015年发生一次500pcs的量产事故,拆插件把我拆怕了。从此不检查好SMT的部分坚决不上插件。

后来事实证明,不上插件是对的,因为50%的时候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卤煮已经碰到了良心企业了,我碰到的都是板上差料,随便找一个料贴上去。至少你还知道是那个元件要换啊。 ...

所以不敢用0402的电阻,因为上面没有标识阻值。后期目检检查不出来。

电容还好,不同的电容颜色还是有差别的。有没有焊错也是能一眼看出来。

网友:
外包加工,说起来都是泪呀。尤其是小批量……

焊接质量问题的没碰到过,发货损坏的就有一批。几百块板,包装不到位,板上电感明显压坏的超过3成,剩下的有部分一碰就分体了

网友J:
他们出的问题必须让他们按要求都拆了重焊,定好验收标准让他们返工

网友K:
引用 楼主:
800只电容。

如果这个厂子是我不打算继续合作的,肯定要让他们赔钱的。

楼主,你这样靠自己试错,再出针对的解决方案根本不是办法。管理水平不行,错误的种类有千千万,以后还要吃大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这样靠自己试错,再出针对的解决方案根本不是办法。管理水平不行,错误的种类有千千万,以后还要 ...

我觉得还是要多花精力 ,认证靠谱的厂家。

网友L:
4.另外找水平比较高的人返工,贴片厂负责费用,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他们出的问题必须让他们按要求都拆了重焊,定好验收标准让他们返工

让他们拆了重焊,即使定好验收标准,他们也未必能做到,到时候真就亏了1万多了。

自己搞定,确实心里很不爽,算下来自己一天的工时费,1000多元,但挽回了1万多的损失。

网友M:
引用 楼主:
让他们拆了重焊,即使定好验收标准,他们也未必能做到,到时候真就亏了1万多了。

自己搞定,确实心里很 ...

楼主的加工价格如何,想知道下,最近也想做板,此前咨询过几个,贴片费用都比我的板子物料费用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4.另外找水平比较高的人返工,贴片厂负责费用,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这个方案是比较得当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单子小,错的不算多。别说小厂,去年我们做一个机子大厂还不是乱做,刚上线就说这个工序超时要加钱,一会又说那个工装夹具不好用,最后产品还不是好多问题要修,竟然让我发现他们接假脚,一个共模电感的一个脚跪脚了,他们qc让拆了返工,员工就拿个原件脚塞进去焊一下,qc就看不出问题就过了。

网友:
3.另外找水平比较高的人返工,自己掏钱,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打水平高的,估计两天 ,最少要一天,一天300自己算)

网友:
每次焊接时给一块样板,让他们按样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加工价格如何,想知道下,最近也想做板,此前咨询过几个,贴片费用都比我的板子物料费用高多了 ...

这家开机费收的是500,我的板子一片单价是3元多,1000片以上免工程费。
价格比较随意。不给开发票。

之前找的大厂,同样的板子,工程费1800元左右,钢网费800元,单价6元左右,300片板子做下来4400元左右,不含税。
大厂的工作流程比较严谨,
在贴片前仓库负责点料,
然后品质的负责料检,料检异常会发邮件告知,
之后装料,调试机器,
刷锡膏也是全自动的机器。
精度很好,基本不存贴歪和贴错的情况。
出货直通率接近100%,出货的板子,每片都用防静电袋子装好,红色防静电泡棉包好。

不过后来报价一次比一次高,做不起了,放弃这家供应商了。

后来接触了几家小的,跟现在用的这家价格差不多,但品质差的远。
综合比较之下,选了这家做长期合作,基本上一个月要做一次小批量,
开机费等于是白菜价,也给开发新品减轻了经济负担。

楼主:
私信你消息了,回我一下。

网友:
总有些厂家很聪明的把你料换了,工艺换了

网友:
选4 当然要商量好,大家都吃点亏,以利于以后的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开机费收的是500,我的板子一片单价是3元多,1000片以上免工程费。
价格比较随意。不给开发票。

贵有贵的道理的,小工厂没有流程可言的,能不能贴好,完全看工人的心情

网友:
1、给一个参考样品给他们按这种品质来返工;2、叫他们赔偿一定的费用,自己找别人返工。

网友:
随意更换物料,遇到这种供应商的确不让人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赔你11700,叫他们拆了电容,另外找人焊。800多电容一人一天就可以焊完。 ...

支持,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将至力于解决smT焊接难的问题,很快上一台x一ray用来检测BGA,小厂舍不得投设备,很难上一个台阶 ...

如果上量了,要做到全检还是很难的。

网友N:
电工往往都只看到BOM的成本
而我现在卖价是BOM的6倍都觉得无利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工往往都只看到BOM的成本
而我现在卖价是BOM的6倍都觉得无利可图。

说出来都是泪。

因为目前的东西都是卖给电工,所以定价都不敢往高的走。
到BOM的3倍的时候,就发现很难卖的动了。

我是在淘宝上卖,淘宝的环境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出来都是泪。

因为目前的东西都是卖给电工,所以定价都不敢往高的走。

行业内相轻

唉,工程师自轻的时候也不少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说出来都是泪。

因为目前的东西都是卖给电工,所以定价都不敢往高的走。

基本上90%单子是非现款交易,很被动。
想想ZF一张纸就是几万,而且基本人人要买。
而我们研发、生产、销售半死也不过就是这些微薄的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基本上90%单子是非现款交易,很被动。
想想ZF一张纸就是几万,而且基本人人要买。
而我们研发、生产、销 ...

屁民无论怎么样努力赚钱,也摆脱不掉大比例交税的命运。

个体,小公司,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

网友:
》放弃这家供应商了。

May we know the company's name?

网友:
不懂你说的意思,建议你到英语为母语的论坛去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在贴片厂里,这个是常见的。我以前自己的产品外发,都遇到过。
现在我自己做贴片,由于设备有限制也会外发 ...

我喜欢板子上严格控制物料种类,阻容元件能通用就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出来都是泪。

因为目前的东西都是卖给电工,所以定价都不敢往高的走。

还有个大问题,就是看行业是否饱和,行业饱和了,做的再好也卖不上价钱

网友:
只怪楼主没有找到一家好的SMT加工厂了。物料管控这块,稍微有意识的加工厂都会在客户来料时进行清点的,并向客户发出物料反馈数据。

  我这里所有客户来料都要经过仓库清点,根据客户下的订单数量,确认物料齐套情况,物料有问题都不会按排生产计划的,待物料齐套后告知客户的交货日期。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加工厂赔偿所有材料费用了。要不就找人维修了,维修费用从加工费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