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次外发PCB都有强迫症大家有什么实用的检查表格或...

楼主(2017-01-03):
现在每次外发PCB都有强迫症,害怕出错,都是每根线逐条检查,大家有什么实用的检查表格或标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自己的Rule+DRC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表格,把检查步骤、教训记录下来,每次打样板前一条条检查。

网友:
我一般都是DRC一下,然后做几片样板,测试通过了再批量

网友B:
jlc可以考虑卖打板保险

网友:
我是每次检查gerber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可以考虑卖打板保险

卖保险要不想赔,肯定是受理多的下次多交钱.
一样的要多检查.

网友:
DRC查一下,每个网络手工查一下.
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C:
PCB出错,最易忽略的就是PCB库的错误,要减少出错,任何库的错误一定要立即改正。库中重名的元件要排除。
本人不止一次在TL431的脚排列上吃亏,还多次作出一些市场上买不到的封装。

网友:
公司的checklist投板有一百多条,10层板一个人都检查不过来,都得分模块多个人检查完了才能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表格,把检查步骤、教训记录下来,每次打样板前一条条检查。

zpwz 朋友,可以分享你的表格和检查步骤吗,学习一下。

网友D:
表格因产品不同 也略有不同, 楼主要根据自己产品类型和公司的加工能力来设计!

当然也可以参考其他家的常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格因产品不同 也略有不同, 楼主要根据自己产品类型和公司的加工能力来设计!

当然也可以参考其他家的常 ...

可以发个参考一下吗?

网友:
哈哈,好吧,原来大家都有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个参考一下吗?

供参考下 百度文库上搜一下 一大把 随便看!

网友:
一般器件密度较高的或者是赶时间的板,出错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平时那些低密度的板,布局、布线折腾几天下来,哪根毛是弯是直的都一清二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出错,最易忽略的就是PCB库的错误,要减少出错,任何库的错误一定要立即改正。库中重名的元件要排除。

431的定义本来就有2种,TI的和别家不一样,买时最好说完整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个参考一下吗?

每个人经常犯的错误都不一样,大概的记录一下,未必能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出错,最易忽略的就是PCB库的错误,要减少出错,任何库的错误一定要立即改正。库中重名的元件要排除。

431是有不一样脚位的,我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经常犯的错误都不一样,大概的记录一下,未必能看明白

你这什么表格,能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经常犯的错误都不一样,大概的记录一下,未必能看明白

多谢大师的表格,明白了,自己也统计个表格

网友:
封装做好,一般只做DRC检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出错,最易忽略的就是PCB库的错误,要减少出错,任何库的错误一定要立即改正。库中重名的元件要排除。

你这种问题    我一次都没遇到

网友:
一般先打样PCB和贴片吧

网友:
不要轻易用别人的封装,以前不用别人的PCB封装,上次画板用了别人的原理图封装,结果错了,那个悔啊。为了不飞线自己花钱重新做了样板。

网友:
真的需要Mark一下了, 我都是BOM出些问题。。。唉
也要列表逐项检查。

网友:
每次发板前都是封装,孔径等检查,做好样板确认后再发批量;现在也要整理一份错误检查表出来,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自己画的板子最好找其他人审核,能发现不少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