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5W,8ohm,10mm直径的喇叭声音奇小

楼主(2017-01-03):
如题,同样的音乐(8002B放大输出),我用玩具拆下来的喇叭(4cm直径,也是8Ohm),声音就很大。我测了8002B的功率也没有超过0.5W,为什么差别那么大?电阻不是一样的吗?
另外,为什么手机用的喇叭模块都是方形,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有加音腔吧

楼主:
请问如何加音腔?

网友:
找本书,挖个合适的洞,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
10mm那么小,估计也大声不到哪去啊

网友A:
灵敏度不一样,另外,10mm的能放出0.5瓦市面不超过3家,你确定拿到的是牌子货?

网友:
10毫米的喇叭音域估计在高频段,太低的音频衰减大 效果差......

楼主:
谢谢大家,是音腔的问题,装个空气腔的空间声音就大了很多,不过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现在正在研究手机的外放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不一样,另外,10mm的能放出0.5瓦市面不超过3家,你确定拿到的是牌子货? ...

请教如何买到这样的正品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买到这样的正品喇叭?

国内有 hoseidon, fushida....
knowles 停了。

网友:
主要还是喇叭灵敏度要高才好推

网友:
音腔的谐振现象很明显,不知道手机外放的音质怎么做那么好

楼主:
分享一点音腔设计资料

网友:
加个空腔,加个倒相。另外你确定玩具拆下来的不是4OHM的喇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