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东上撸了一个免费的K2,有什么好的固件可以推荐?

楼主(2017-01-03):
在那个收一个吃灰K2的贴子里面,我看到大胡子说信号不错,反正也是免费的,就撸了一个,回来把我的WNDR4300换下来去试了一下,启动速度那肯定是比网件快,信号就一般般咯,用网件的WIFI,在房间里面信号很稳定的,用K2就会3格4格的跳动哦,明显要差一些。
我怎么看到有人说刷华硕的固件,无线信号会不好,有没有比较过?

网友A:
我换的老毛子固件,恩山上找的,做AP用,挺稳定的,定时开关无线,无线ping值稳定。

PS. 5G不用的话,把它关掉,否者2.4G在信号差的时候会被干扰至掉线。

网友B:
怎么撸的?是那个399的?

网友C:
WNDR4300 还要吗? 出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撸的?是那个399的?

对啊,399的那个,反正就一个月的理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WNDR4300 还要吗? 出给我吧

要的,没打算用K2,4300还要是比K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式,现在还没有崩盘?

有JD在,反正我是用京东卡在京东上买的,不怕跑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老毛子固件,恩山上找的,做AP用,挺稳定的,定时开关无线,无线ping值稳定。

PS. 5G不用的话,把它 ...

我只用5G,2.4G我把它关了

网友:
先刷个breed bootloader,后面的固件就可以随便刷了,不怕刷成砖。 我用的Pandora。

网友:
1号379元,我撸了4个,要3个月回本;昨天刷了ausu的 1200那个固件,感觉比极二好用;

网友:
我试着老毛子版的华硕固件还行,就开了个ss,其他都没用,使用还算稳定,但是内网的80端口老是映射不出去,无法在外网访问,准备换回网件,网件虽然功能少,但是稳定性和兼容性都做的非常好

楼主:
我在恩山上转了一个圈,有N多版本,关键多少都有点问题,那还刷毛,直接用原版咯,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
老毛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恩山上转了一个圈,有N多版本,关键多少都有点问题,那还刷毛,直接用原版咯,也没什么不好。 ...

一直在用老毛子,没什么问题,还挂了ss,老毛子的固件还带了去广告的脚本,用着挺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恩山上转了一个圈,有N多版本,关键多少都有点问题,那还刷毛,直接用原版咯,也没什么不好。 ...

原版会上传个人信息。。你访问了那些网站都会被记录

网友F:
建议2.4g吧,感觉5g不知道是手机还是路由器不稳定,note4根本搜不到5g

网友:
N9100 5g信号稳定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老毛子,没什么问题,还挂了ss,老毛子的固件还带了去广告的脚本,用着挺爽的。 ...

你这头像太吓人了,换一个吧。

网友:
我搞了个准备过年带回家当扩展AP用,刷了恩山那个老毛子的华硕。
信号勉强过得去,不算好。性能上来说就一辣鸡。。。

无线局域网拷贝速度基本上能到百兆极限(~11MB/s),但是如果有一台设备在进行这样大流量拷贝的话其它设备就SB了,不是很慢,而是完全上不了网了。。。
上Web管理看了负荷也不算高,CPU使用率在30%上下。

今天用RB951G(CPU:600MHz)测试了下,同样开一台设备连无线局域网拷贝,其他设备上网基本上感觉不到太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式,现在还没有崩盘,已经算是奇迹了。

听说那路由批量的成本不到100元,而且后台收集数据再卖钱

网友G:
必须华硕的,可以屏蔽广告,相当不错。看视频在也不用看广告了,vip的体验

网友:
上次也在淘宝撸了一台,379包邮,现在理财账户已经提现了。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还能赚20来块钱

网友H:
我在本地店里看到,50元回收,我同事有3,4个准备卖给店家

网友:
我撸两个    早下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在本地店里看到,50元回收,我同事有3,4个准备卖给店家

50一个?包邮的话 倒是可以弄个玩玩

网友:
刚去看了一下,399元一个月后返还,而且竟然还可以用白条6期免息?

网友J:
老毛子固件在哪里下载?老司机分享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必须华硕的,可以屏蔽广告,相当不错。看视频在也不用看广告了,vip的体验 ...

如何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毛子固件在哪里下载?老司机分享一个,谢谢

我用的这个,基本插件,就当AP用的,看看呗。

网友:
用的原版去后门的 无线驱动不是开源的  所以原版的无线还是最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式,现在还没有崩盘,已经算是奇迹了。

现在每天都在电台打广告, 是不是快不行了,忽悠最后一波接棒的

网友K:
你原来的4300 比他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50一个?包邮的话 倒是可以弄个玩玩

按照一般人的推测,50元现金和搭上运费50元还不确定,,估计同事是不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2.4g吧,感觉5g不知道是手机还是路由器不稳定,note4根本搜不到5g

应该是信道问题,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5G使用自动信道的话,好像是前面40-50多的,然后我的ipad可以找到5G网络,输入密码一直提示错误,无法加入,手机都可以正常使用,然后手动改成153、161类似这种,ipad就可以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原来的4300 比他稳定多了

的确,使用了两天,又换回4300了,省心。